新做的6J1、6N2长尾倒相6P6推挽 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8-05-23):
10KHZ方波

10KHZ方波

1K方波

1K方波

小黑6P6一家人

小黑6P6一家人

1KHZ正弦波

1KHZ正弦波

100HZ方波

100HZ方波

20K方波

20K方波

网友:
倒相部分最好用中U管,  6N2做倒相有点不太合适, 因为你第一级已经有了一级放大, 倒相再用高U管非线失真大,  开环增益的稳定性也不好控制。 又得用大反馈来压制,结果 两头不讨好。

网友:
倒相使用6N1会更好

网友:
取掉两支6J1前级管,用两支电眼管漂亮极了。

网友:
我的6P6P推挽机就用6N1做长尾式倒相。

网友:
看方波已经很不错了。高频富裕很多,如调整一下反馈电容方波可能更好看,听感就不知道啦

网友:
机子很漂亮,波形不会分析,等老师分析,在下面听讲。

楼主:
原打算用6N1,但手上有6N1参数不一致,屏压一个是210v,一个是206v,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打算用6N1,但手上有6N1参数不一致,屏压一个是210v,一个是206v,能用吗?

可以啦!

楼主:
谢谢指点,换上6N1,再听降央卓玛《西海惰歌》,感觉中音更浑厚,有弹性,有空间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