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新英朗自动启停问题

楼主(2018-05-23):
2015新英朗自精,目前已行驶30000公里。昨天从停车场车启动未关闭自动启停,转弯出来时踩刹车进入自动启停状态,松开刹车发动机启动,但离合器档位灯不亮,行车电脑无D档显示,发动机轰鸣但车辆不走,就像离合器脱开感觉。推到N档熄火,把车往后推约1米再上车关闭自动启停后打火一切正常。此类故障以前也有过一次,都是自动启停踩刹车后停止,松开刹车重新打火时出现。不知道这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BUG   建议联系厂家处理, 自动启停在我们这一般都鸡肋,现在大夏天的等红灯谁敢熄火那就是瞬间清蒸大虾。

网友:
这要是在大上坡上遭遇堵车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UG   建议联系厂家处理, 自动启停在我们这一般都鸡肋,现在大夏天的等红灯谁敢熄火那就是瞬间清蒸 ...

哈哈。形容的太搞笑了。的确这个自动起停功能实在是鸡肋

网友:
我的车上没有这个功能
我哥们的车上有。他上车就关掉。没用

网友:
但凡开别人车遇到自动启停,第一次启停后就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UG   建议联系厂家处理, 自动启停在我们这一般都鸡肋,现在大夏天的等红灯谁敢熄火那就是瞬间清蒸 ...

貌似有一些车自动启停功能在检测到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后,还会启动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一些车自动启停功能在检测到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后,还会启动制冷…

  不懂  目前没见有朋友反映有这个补丁, 刚从停车场出来遇上红灯 一脚刹车停车了,TM发动机也跟着偷懒去了

网友:
刚开始驾驶带自动启停的车确实很不适应,经过一段时间后掌握规律积累经验,改变一些驾车习惯,就会得心应手,尤其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节油减排效果很明显,虽然对此功能是否会加速发动机起动机蓄电池损耗仍有质疑,但市场的认可度在不断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一些车自动启停功能在检测到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后,还会启动制冷…

有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但是同事的英朗挂D档等红灯,有时候发动熄火后不久又会自己启动起来,期间一直在踩着刹车,没动过手刹和档位。猜测是行车电脑检测到电池电压过低,还是空调温度不对还是什么的。总之有时候发动机自己又会启动起来,而刹车却并没有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但是同事的英朗挂D档等红灯,有时候发动熄火后不久又会自己启动起来,期间一直在 ...

是的,电池电压低也会启动,自动空调达不到温度也会

网友:
汽车自动启停就是个哗众取宠的玩意,省的那点油不够你机器磨损费

楼主:
昨天去别克4s店问了,师傅说有可能稳定器问题。用电脑检测,没有故障码,师傅把程序刷了。先用看看。

网友D(2018-06-22):
楼上回复的几位有真正接触过和了解过自动启停吗?自动启停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下才会触发,环境温度太低太高,发动机冷车启动水温低,坡度大于10度,方向盘角度大于30度等状态下电脑系统都是不会触发启停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回复的几位有真正接触过和了解过自动启停吗?自动启停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下才会触发,环境温度太低太高 ...

平地开,触发比较多,尤其是红绿灯时,但如果堵车的时候,看情况是否需要关闭。。

发动机启动后一段时间,应该与热机有关,不会触发,换风,空调会减少停止时间,空调一般是15S,风扇没有注意过,不开换风和空调,时间可能长点,在2分钟以上,这个时间点未注意过,但在发动机温度下降到某个温度点后,便会启动。

斜坡,北方很少,没有碰到,今天早上左一圈未回轮,停车时启停了。下车后才发现 ,只好打火回正。。

但有一点感觉不太好,就是停车入库后,踩刹车,挂P档,启停关闭发动机了,如果松刹车或者安全带,便又启动了,这个情况好多次了。只好待关闭发动机后,便拔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回答总是那么的风趣幽默

论坛就是大家娱乐开心的地方, 把肚里那些生冷硬的技能倒出来 谁愿意看?还不如说点通俗易懂  大家一看就明白的事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