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3):
淘宝买的功放变压器.500瓦.
买家说初级电阻2.2欧.到家实测3.4欧.
定做的是0-19伏1A.60-0-60伏是4A.
现在60-0-60伏加起来120伏用的4A负载做测试.空载电压128伏.带4A负载112.5伏.带载60分钟后变压器很热.

大家看这个变压器到底有多少瓦?

网友A:
变压器没什么毛病,500瓦功率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没什么毛病,500瓦功率够。

那来500瓦.空载与带4A负载电压下降到88%.
变压器还很热.估计最多有个40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来500瓦.空载与带4A负载电压下降到88%.
变压器还很热.估计最多有个400瓦?

变压器工作要有铜损和铁损,120伏X4A=480瓦,加上损耗已经到了超过500瓦的标准。再说了,普通干式变压器是不允许长时间满负荷运行的。你要500瓦功率长期运行,要做800瓦的变压器。

网友:
个人认为额定500W与最大500W是有区别的,变压器工作中的有铜损和铁损对于额定500W来说都不是借口,不够就是不够,只有长时安全稳定工正常作才是合情合理的;对于最大500W来说,能够瞬态短时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
别把500VA当作500W哦

网友:
次级60v+60v绕组铜线还是铝线?线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