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黑调覆盖和跟踪问题

楼主(2018-05-23):
扫频仪买来有段时间了,刚刚开始熟悉怎么使用。由于没有详细的使用说明,请教:调整收音机的覆盖和跟踪是不是还需要个高频信号源?

网友A:
        你的目黑扫频仪能扫中频曲线,也能跟踪统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黑扫频仪能扫中频曲线,也能跟踪统调吗?

不清楚,才求教

网友B:
目黑7125A是专用收音机扫频仪,可以扫中放通道幅频,长、中、短波和调频跟踪统调和频率覆盖。一句话,中放检波前的中高频信号它都能干,不再需要信号源、示波器、高频毫伏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黑7125A是专用收音机扫频仪,可以扫中放通道幅频,长、中、短波和调频跟踪统调和频率覆盖。一句话,中放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