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为何用温敏二极管而非温敏电阻呢?

楼主(2018-05-24):
电磁炉的炉面测温和igbt功率管测温都用的是温敏二极管,为何不用温敏电阻呢?
一直不明白?

网友:
温敏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得出的结论是温度每升高1 'C, PN 结正向压阵就下降2rnV。温敏二极管就是根据这一特性而工作的。

网友:
直接说吧,热敏电阻的缺点很明显,第一是线性度差,第二是一致性差,第三是重现性差。故只能用在简易的控制系统中。二极管即使是很普通的硅整流二极管也比热敏电阻的上述特性好很多,即如上面朋友说的负2mV特性。以前的东芝电冰箱甚至用它来测量显示温度。当然二极管还有一个优点是成本低。某些半导体温度传感器也是利用PN结的感温原理做成的,其实和二极管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加进了恒流源和转换成电压的电路和增强了带负载能力。它的准确度可以适应一般1%左右误差的测温需要,更高精度和更高范围的就不能用它了。

网友:
电磁炉上大部分使用的还是NTC热敏电阻,只是封装是二极管的样子.

网友A:
什么叫二极管?   人家是长着二极管外观的热敏电阻好么?   请小哥哥长点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二极管?   人家是长着二极管外观的热敏电阻好么?   请小哥哥长点心吧!

大版睿智啊。
我说这个温敏原件怎么正反都是10k阻值呢!

网友:
同样的温度变化热敏电阻的电路输出要大,更易检测。二极管最高好像是125度,不能满足电磁炉的需要。

网友B:
硅二极管有神奇的负温度系数,而且这一温度系数的线性相当好。可以认为是很准确的温度计。。所以可以用硅管来测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二极管有神奇的负温度系数,而且这一温度系数的线性相当好。可以认为是很准确的温度计。。所以可以用硅管 ...

请教老师,这个硅二极管用来测温的话,那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闹了个大笑话,我也说电路图上明显是画的温敏电阻,怎么就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这个硅二极管用来测温的话,那电路如何设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72&archive=2&extra=&page=1

网友:
那个想1N4148的就是100k的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