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2*275W电子管扩大机坏了,今天要去修理

楼主(2018-05-24):
昨天接到领导命令,单位体育场的电子管扩大机坏了要今天前去修理,以前从没接触过电子管机,昨晚现进补了些知识,今天前去试试。现在只知道大管子是805,屏压可能达到1000伏,准备了一台500型万用表,因为这个表能测到2500伏,希望版主及坛友多多指点维修要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晶体管的就不是了?你以为是地摊上巴掌大的那些乱标的收音机?还是你山上货买多了,认为全世界都 ...

南京长江码头上用的扩音机就是2x275的,可以呼叫 长江上的船舶,我们用过1500W的晶体管扩音机,达不到要求,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用的150w的电子管扩音机,效果很好,我搞迪斯科舞厅 3000w 的晶体管扩音机都 不够用,农村县级的广播站用的2x275, 可以满足一个县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放和石放分别都有定阻和定压输出方式,其中定压输出主要是远距并联多个喇叭或音柱的连接方式。定压输出有 ...

老的标准是120v,240v.新的定压式是70v,100v的。

网友:
还有个重点怀疑对象----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卖了一个北京广播器材厂的275W 老电子管功放机,用料那个狠,可惜我不会修理。放着不会弄,出 ...

这玩意就是个 电老虎,家里 用不到。用他就不需要暖气。

网友:
        看来你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把握,今天去了之后打开扩音机,用手机多拍些内部图片回来,让坛内的内行老师们看图片提参考意见。

网友:
绝大多数可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805屏压1000多伏,要注意安全。

网友:
如果你有电工技术基本常识和电子管电路基础知识,能从实物上确定哪些地方电压安全或危险,可以从电压测量入手确定元器件工作状态入手进行维修,否则建议点到为止,输出功率比较大的电子管机器误碰到高压部分很危险。

网友D:
电容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可能性也有!

先查高压电容

网友:
2X275的机子是定压输出,输出电压120V,240V 两组是检测重点。

网友:
整流管,好坏。保险丝。805.

网友:
首先你需要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有说明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要求响的话300W的晶体管机器也没几个钱,让领导换新的

300w的晶体管扩音机和2x275是不能比的,电子管扩音机的功率是有效的输出功率,

网友:
叫领导多买几个管子和变压器,日后你用的着。

网友:
用看、听、试,的方法诊断。

楼主:
看了一番,其中一台机器一个声道无声,另一台整个无声,操作人员说有焦糊味,以前都是好的,不知怎么就坏了,量了进户电压240伏,看变压器高压是1150伏,还没下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