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屏幕出现横线

楼主(2018-05-24):
请问各位:我的台式CD机之前屏幕显示正常的,今天开机只显示横线,没有数字了,按键也失灵,请问那个元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红色的线啊 上图吧  可能是屏显控制损坏 先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红色的线啊 上图吧  可能是屏显控制损坏 先上图

谢谢,好的,等下回去照

网友:
一个是屏幕坏了一个是解码的问题或者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红色的线啊 上图吧  可能是屏显控制损坏 先上图

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红色的线啊 上图吧  可能是屏显控制损坏 先上图

cd机今天又好了,均衡也是这样,关电重开显示的屏幕都不一样,已上图

网友A:
好了  还可以  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  还可以  再试试吧

请问这均衡器,关了了再开显示都不同,偶尔全显示了,发觉屏左下角那直线下都稍暗,那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均衡器,关了了再开显示都不同,偶尔全显示了,发觉屏左下角那直线下都稍暗,那出问题了

可能是屏坏了  再有一个 就是屏的供电

网友B:
你的屏显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显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嗯,关了开,显示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坏了  再有一个 就是屏的供电

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