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调整管发热烫手

楼主(2018-05-24):
绿杨YB1719的可调电源,在输出调整用的是两个3dd15并联,在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时候 电压 在20v-30v, 电流在2A-3A的时候  ,两个调整管中的一个发热特别严重烫手, 而另一个仅仅温热,    另一路坏了,调整管换的2n6678 可承受的电流更大,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发热特别严重,而另一个温温的,而且两路都是上边的管子烫手,下面的管子温热,这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感觉两只管子负载不均衡......什么原因,是因为管子参数有差距吗??

网友:
        你把上面的管子换到下面看看,就是掉换一下,如果还是换下来的那个管子发热就是管子的问题,如果还是上面的管子发热,那就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两个管子纯属并联, b-b  e-e  c-c  这样的....能直接并联吗,但原厂就是这样设计的,Ve=Vb+Vbe,Vbe是指三极管BE之间的压降。这样看,如果Vb+Vbe恒定不变,则Ve恒定不变,这就是简单的稳压原理。意思是,只要保持三极管基极上有稳定的电压,则发射极也将有个稳定的输出,因此,我们就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一个稳压管来实现基极的电压恒定。至于Vbe,则是指管压降,这个一般就是个约等于0.5--0.7V之间,变化很微弱,具体与管子的特性有关。因此一般只要给定稳压电路调整三极管合适的工作电流,让Vbe稳定就可以了。这样输出就只与Vb相关了。而Vce则是个不确定量,与输入和输出电压密切相关,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输出电压为5V,输入电压为10V,这多余的5V就是Vce,也就是被调整管自己消耗掉了。如果输入12V,则要被他消耗7V。这也就是线性稳压电源为什么调整管很发热的原因。
从理论上两个管子的压差是完全一致的,最多vbe有细微区别但又这么大影响吗, 感觉热的管子的负载至少是不热的3-4倍,是否可以理解热的管子在Vb下开度大,不热的管子在同样的Vb下开度小,或者说是放大系数不一致??

网友:
两管不均衡所致。

你看一下调整管周边电路,调整管基极应该各有一只小阻值电阻至推动管,发射极各有一只零点几的均流电阻。如果没有,加上。

楼主:
我看了,两个管子是直接并联 然后在过一个0.24  3W电阻,  感觉电路有问题,就向你说的发射级应该单独串个小匀流电阻然后在汇聚....我回去试试,谢谢你

但看看了原电路设计,就是这样的,没有单独设置匀流电阻,估计可能原配的管子是配过对的,参数十分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两个管子是直接并联 然后在过一个0.24  3W电阻,  感觉电路有问题,就向你说的发射级应该单独串个小匀 ...

那问题可能出在两个调整管的参数有较大差异,这种并联的如果用进口三极管的话基本不用考虑配对的问题,如果是国产的话最好要拿特性仪看看参数,挑选参数一致的。
我自己的电源(兆信的)买过来是坏的,散热风扇坏了导致两个调整管过热损坏,换了两只国产的(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然后一旦短路必烧其中一个调整管,后来把烧烦了,设计了一个保护电路,后来发现保护电路用的358问题多多,干脆重新买的更大功率的有牌子(符号像π)的国产调整管,现在没再烧过。

网友:
并联调整管需要配对

网友:
并联调整管的参数要基本一致,而且需要加均流电阻。

网友:
管子配对一下比较好,均流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在两个管子的发射极各加上一个小阻值的均流电阻,就会均衡两管子负担的电流,发热也会基本趋于一致。

楼主:
是的,昨天我加了小电阻试了下,好很多了,  我的小电阻是自己做的,  0.22Ω的手头没有,就找了一个旧usb线,那种质量差的,里面铜线很细的那种,好的不行.......  大概25cm  测量下,大概有0.22欧姆,要用4位半的表测,接入以后表现很好,  电流3A的时候,两个管子都烫的不行.....线性电源的优点.....

网友:
三极管放大倍数差距较大,或者电路原因造成两管工作电流差别较大。确认是否存在二管电流均衡电阻电阻?

楼主:
原电路就是没有这个匀流电阻的设计,我自己加了,效果很好

网友:
两只管子的特性一致性不好,并联管子,要精心挑选配对的管子,再加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