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基于DSP模块简易玩具收音机

楼主(2018-05-24):
闲着没事,做了一个基于DSP模块的多波段玩具收音机,短波分多段接收,调频支持电视段频率,本来是计划弄个带短波的迷你车机,放在车上路途中收听广播,结果试验的时候发现短波稳定性总是不能满意,个人感觉不是太好,而且不方便制作准确的频率指示或显示,最后取消了车机念头,不得不弄了外壳,搞成一个小台机,毕竟折腾了一阵子,直接扔掉还是有点可惜,喇叭是个车用4寸纸盆喇叭,灵敏度很高,用单片机来实现调幅/调频选择以及波段切换,同时,支持显示当前频段频率范围。调频音质还算不错,声音大小也尚可,就是短波一般,主要是弱台信号容易突然消失,不得不重新搜索,但再次搜索有能找到,最大的不爽,就是不能显示当前频率,使用必须饱受盲扫的痛苦,实在是操作不方便,上两张图与大家分享一下制作,与此过程中弄了一对松下拆机的电视喇叭折腾的小音箱,效果还不如裸听,塑料味太重,可能是没开孔的过,也顺便上两张图

网友A:
很漂亮,你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你动手能力强。

嘿嘿,谢谢赞赏,可能是期望太高,失望让我信心大跌,凑合着装起了了,线好乱好丑,模块是新的扔了可惜了,将就着合壳玩玩。

楼主:
这个喇叭廉价,但用电池的便携收音机用很合适,阻抗低点。声音很大,声音有典型收音机应有的怀旧味道,更喜欢这个喇叭

网友B:
喇叭再多开点孔就好了。收音芯片集成在可变电容上了吗?真小巧.

网友C:
楼主的机壳从哪买的,可以用来改造车机吗?能短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再多开点孔就好了。收音芯片集成在可变电容上了吗?真小巧.

孔确实少了,还有整体直径也太大了,有点丑,其实密度大点就好了,直径可以再小点。芯片是个在和电容器一样大的正方形小PCB板上有一牛屎封装的。电容器是用小螺丝拧在PCB板上的。

楼主:
人声真的很好,低音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壳从哪买的,可以用来改造车机吗?能短个连接吗?

淘宝上买的,我叫车机,其实就是把缩小版的收音机,装在车上,主要是看上这个模块有短波。但是因使用不便和短波不稳定取消了。只能装个大壳玩玩。

网友D:
如果箱体足够大,在内壁贴上一层吸音棉,听音效果会有一些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箱体足够大,在内壁贴上一层吸音棉,听音效果会有一些改善的。

弄塑料壳就是图个省事,声音就不太讲究音质了,尤其是低音,但是我这个壳太小,音量略大就开始壳子塑料味出来了,有严重的音染。住楼房,木箱子不好整,要是这个喇叭装木箱,就像你说的贴上吸音棉,低音估计要好很多。我这个简直就是糟践了喇叭,有空或合适的箱子再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很赞的开孔供参考!
同样看中松下的拆机喇叭。为啥没有选带箱体的?
期待你喇叭的折腾结果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曲线是以哪个地方为圆心话出来的,这个弄出来肯定好看。我的喇叭目前没合适的箱子,就是图个省事,弄个塑料壳子,好加工,音质尤其是低音,就没法提了。我先开个孔。看能好点不,至少低音引起的塑壳共振不影响其他音域的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喇叭再多开点孔就好了。收音芯片集成在可变电容上了吗?真小巧.

模块在某宝有卖,搜茶花女,以前卖18元,不知现在多少?

网友:
楼主:图5-1中可见介质可变里有残余的几片动片与定片,频率调谐是模拟量的吗?能不能步进?

楼主:
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可变电容!好像40P左右,不能步进!能步进就好玩了!

楼主:
坛子里好像看见有朋友在玩这个模块,好像就FM,芯片是SI4745,据说不错,搞了一块,也准备玩玩,只是英文资料有的地方看不懂,目前还没弄懂,希望喜欢玩短波的朋友一起玩玩或能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在某宝有卖,搜茶花女,以前卖18元,不知现在多少?

还是18块钱。这东西基本就是个完整的收音机,对于初学者搭建很有成就感。

网友G:
液晶屏配单片机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模块在某宝有卖,搜茶花女,以前卖18元,不知现在多少?

淘宝真是个好地方,我在上面买了不少无线电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晶屏配单片机了吗?

配了,没单片机没法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真是个好地方,我在上面买了不少无线电套件。

呵呵,玩玩的东西还是真的很多,只不过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H:
箱体漂亮,动手能力正真强

网友I:
什么模块,,你的显示怎么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箱体漂亮,动手能力正真强

呵呵,谢谢,喇叭孔没开好,整体圆太大,还有就是FM/AM切换键需要同时控制两个路信号,而且其中的一路必须回路低阻,所以用到了一个自锁开关,和旁边的按键不般配。要是都是按键就好看点,反正手工活,加上模块试验的时候没有预期好,所以做壳子的时候有点凑合了,大致装上去了,也没讲究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这个,有资料吗?

我就有这个,别的没有,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模块,,你的显示怎么能的,,,,,,???

显示其实就是一个OLED的液晶和单片机,只能显示频率段,不能显示当前频率,还有一个功能就频率段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