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长虹LED32C2000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8-05-24):
客户电话给我,说该电视机不响不亮了,电源红灯也不亮了,我说:上门交通费,检修费30元,客户不想出上门费,说我把电视给你送去吧,第二天电视机送过来了,我看看一下,决定换灯条,网购一套6条,30元,3天后到货,开屏换灯条,试机,故障现象一样,测量主板灯条供电电压30V多点,显然电压太低,而且主板遥控没有任何反应,再次决定换主板,网购110元,4天后到货,上机试机,背光亮了,无图像,有声音,断电,检查排线,发现有断线,剪刀剪掉一段,烙铁热去皮薄,复原线路,试机,有图像了,但是倒像而且是图像鬼脸,断电,仔细一看,板号是一样的,但是在接口上的标签号不同,于是与卖家联系,卖家说原价退货,邮费AA制。我又上网重庆定板,140元,这回有经验了,两个号码都对上了,3天后到板,上机,机器OK!!又过了4天,退的板子购板款返回,至此这次维修完美结束!!

网友:
旧主板不要扔 这款机器数据损坏的非常多  我感觉你修的太笼统了 本来可以多赚100元的

网友:
这种修理方式耽误功夫不说还攥不上多少钱,必须有验证能力。

网友:
你再这样干维修下去,很有可能瞎子修成聋子。起码也得整个万能液晶点屏器,LED灯条测试器。什么工具都不用,直接断定灯管坏,换管不行,又断定板坏

网友:
“至此这次维修完美结束!!”------这还叫完美结束?

网友A:
不知最后收了多少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赚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红灯也不亮了,不先查电源直接换灯条,这维修也没谁了

你好,呵呵呵,你也是敢发言这种机型开机后,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吉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最后收了多少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赚了多少?

你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败才能论英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