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件新收的小工具(长春老目)

楼主(2018-05-24):
挺小巧的。呵呵
6.手柄是可折叠的

楼主:
我是当压边器械收的。也不知道对不?呵呵

网友:
真漂亮,挺精致的小玩意,就是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花机?挺精致的,

嗯,特别手柄是可折叠的。很小巧,精致。

网友B:
貌似首饰店师傅用来延展金、银条的工具:火烧、捶打成条后延展,再烧,······此过程反复多次,因为越烧越软,越打越硬,所以必须烧几个来回。楼主展示的工具的小面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以改变延展成型金银片的宽度,以方便下一步工序进行,可以卷成空心卷,焊好口之后,再行加工【如空心手镯、男式空心项链等】。也可直接剪成条用拉丝板拉丝······看着这器型小巧、转把又可翻转,可能就是为了省地方而又携带方便,很可能是当年那些走街串巷混生活的打首饰的“银匠”师傅们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首饰店师傅用来延展金、银条的工具:火烧、捶打成条后延展,再烧,······此过程反复多次,因为越 ...

老友说的很有道理。学习。。。

网友:
大街上割皮带压花儿的................我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