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AN7213调频板线路怎么接

楼主(2018-05-24):
想利用带空气电容器的AN7213集成电路调频收音板,装在电子管收音机上,请教老师们给于指导,先谢谢了。如图

楼主:
图2

图2

网友:
这只是高频头,接入电子管机器还要中放和鉴频电路

楼主:
请教老师,这个板上怎么接电源和输出端

网友:
看看7213的PDF文件,再分析电路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你想要的线头

网友:
0.01uf电容基本上漏电了.用10k档看看

网友:
还要搞中放与鉴频。还是先放弃,学了技术再搞

网友:
想要简单地接上原有电子管收音机,这个IC不合适,搜下这个IC的资料便知,这个板子只是FM高频部分,后面接原有的调幅收音机改动成本太大,不如另做或另选板子。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