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777问题

楼主(2018-05-24):
     夏普777今天在关机的情况下 无意按了一下机芯的放音键  机子就开机了  是在收音状态下 我不明白 ?请问专家正常吗?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是如何关机的,777好像没有定时关机吧。
按下放音键应该是放音,怎么会转换为收音,是否你按下了录音键

网友B:
我记得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是如何关机的,777好像没有定时关机吧。
按下放音键应该是放音,怎么会转换为收音,是否你按 ...

是关机状态下   按了play 键就通电了

网友C:
这很简单啊,因为你的机器电源开关是关闭状态,功能选择开关是在收音位置,按下录音机的健子电源就会接通,机器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关机状态下   按了play 键就通电了

通电是正常的,777录音机没有220V手动切断开关。
我是问你关机是定时自动关机的吗?自动关机是电脑指令切断电源。
电脑指令切断的电源,只要有一个触发信号,就会自动开机,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简单啊,因为你的机器电源开关是关闭状态,功能选择开关是在收音位置,按下录音机的健子电源就会接通, ...

我认为电路真是这样设计是不合格的

网友D:
所有收录机都是这样的,功能开关在收音档位时,放一盘磁带,按下PLAY键,等磁带走到头,PLAY键弹起,机器就待机状态了。
有的机器有专门的睡眠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收录机都是这样的,功能开关在收音档位时,放一盘磁带,按下PLAY键,等磁带走到头,PLAY键弹起,机器就 ...

夏普800关机后  按PLAY键就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对的。

那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简单啊,因为你的机器电源开关是关闭状态,功能选择开关是在收音位置,按下录音机的健子电源就会接通, ...

这个设计是有点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是有点怪...

没什么奇怪,很多机器都这样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是有点怪...

800有电子钟......
777所谓的电源开关其实是一个选择器,往上整机全时段通电,往下是SLEEP(这个功能是让你睡前听广播用的)。它其实是一个由磁带长度决定定时时间,劳民伤财的单向机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0有电子钟......
777所谓的电源开关其实是一个选择器,往上整机全时段通电,往下是SLEEP(这个功能 ...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那个电源总开关,应该叫stand by最准确

是吧?......

网友:
777就是这样设计的,播放键按下就通电了。

网友(2018-07-12):
是定时自动关机的

网友(2018-09-15):
这和GF-575设计的一样。

网友(2019-01-04):
这个好像是双卡连放功能,有一个开关,打到连放位置时,同时按下AB两仓的播放键,A卡先播放,A卡播完弹起后,B卡接着放,等B卡播完后弹起,完全切断整机电源。你应该是把开关打到连放位置,按下B仓播放键,相当时B仓还未播完,它当然要继续忠实为您服务下去,机器没毛病,是你不懂它的意。

网友:
这个是所谓的睡眠功能SLEEP.我从不用.

网友(2019-03-27):
机器没毛病,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是有点怪...

我刚才试了一下 SHARP GF-575也有这个睡眠功能,575和777的电源开关关闭状态的标识是一样的:off/sleep。这个睡眠功能实际上就是机械定时器,在按下磁带放音键后,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将电源开关打在关闭状态继续收听广播,当磁带播完,放音键复位后,电源指示等熄灭,达到自动关机的目的;按下磁带放音键听音乐后,将电源开关打在关闭状态继续播放磁带,当磁带播完,放音键复位后,电源指示等熄灭,达到自动关机的目的。
   当电源开关在关闭状态的时,若按下放音键或块进、快退键,电源就接通,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双卡连放功能,有一个开关,打到连放位置时,同时按下AB两仓的播放键,A卡先播放,A卡播完弹起后,B卡接着放,等B卡播完后弹起,完全切断整机电源。你应该是把开关打到连放位置,按下B仓播放键,相当时B仓还未播完,它当然要继续忠实为您服务下去,机器没毛病,是你不懂它的意

网友:
777的开关键标注的是睡眠,按放音键等于唤醒主机,恰好在收音模式,当然收音开启,个人感觉,抽时间试下。

网友:
刚才试下,的确如此,没错!多种录音机都这样

网友(2020-04-11):
我有台777,听收音机必须按PIAY键,也就是楼上说的定时收听功能,否则只有类似关机时电容放电声,请教各位大咖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