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 1.6 米 的大环线圈试验

楼主(2018-05-24):
前些年,曾鼓捣过大环线圈。最大的,也只有雨伞那么大。

倒也想试更大的,但一直没有动手。

前几天在一处汽车修理厂的遗址上,偶然拾到一根 玻璃纤维棒(玻璃钢棒),实芯的。约 6 毫米粗。长约 5 米。

回来后把它两头塞进一根短铁管(取自雨伞把)里,“鱼抬梁”,弯成了一个圈。直径约 1.6 米。

用细多股线,绕了 8 匝,经试验后拆去了两匝,保留了 6 匝。这就是“大环线圈”。

楼主:
除了线圈是“新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原来做的。

接入这个新大环后,声音震耳。那个电流表,立刻“打表”,满刻度了。

这种电流表并不灵敏。本机的实际电流,待测。

由于线圈仍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扎在一起的,所以它的最佳效果,“仍有上升空间”。

此大环即使拆散,玻璃纤维棒仍长达数米。不能“便携”。没法带它外出。

补充内容 (2018-5-27 19:04):
用 MF 30 的 500 微安档,测得电流:弱台, 100 微安;强台,200 微安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线圈是“新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原来做的。

接入这个新大环后,声音 ...

距离中波电台有多远?没接大环情况有“多悲惨”?

网友B:
支持动手!希望有电路图让大家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圆环也就是个支撑架,完全可以不要,外出时直接把线圈挂树上,大体上撑开即可,没必要讲究是圆形。

你说的也对。“这个圆环也就是个支撑架”。如果能够有合适的“地形地物”,只要能够把线圈撑起来,线圈就可以用。

只是,我所遇到的环境,能够把线圈撑起来的东西不多。所以捡了这根可以做支撑架的玻纤棒,才完成这个直径 1.6 米的大环线圈的试验。

另外,原来用竹骨雨伞做线圈架的试验的时候,试过,收拢伞——缩小线圈的直径,线圈的某些参数会改变,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调谐。
所以,线圈撑开的程度不同,虽然都能用,但效果也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中波电台有多远?没接大环情况有“多悲惨”?

我这里距电台不远。以前试过 0.4 米 ~ 0.9 米 左右的大环,效果也都不错。但比不上这个 1.6 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动手!希望有电路图让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矿机是前几年做的,可以换接不同的线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67235

楼主:
2007 年底,当时的住所内,自来水的主上水管,是镀锌铁管,是竖直着 从一楼通到顶楼的。

这根铁管的附近,广播电台的电波明显强于室内其他地方。是接受电波的“最佳位置”。

在那种情况下,电流也曾达到过一二百微安。

后来,那根铁管取消了。

这次 1.6 米大环,是在一个电波信号不怎么好的房间里试的。别的房间不便放这线圈。

网友:
将4个头变成2个头,成了二极管接法。创新型连接方法,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幸运,能捡到这么长的玻纤棒。大环有它支撑挺方便,既漂亮又利落。

网友:
谢楼主共享,心中有了矿石机,一切材料均可为我所用,不在外观注重实效。

网友D:
将玻璃纤维棒均匀截断几节,在用合适的短管进行连接固定,就方便携带了。参考下旅行帐篷的折叠骨架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玻璃纤维棒均匀截断几节,在用合适的短管进行连接固定,就方便携带了。参考下旅行帐篷的折叠骨架就清楚了 ...

今天把你的提议,付诸实施了。

楼主:
啊,不行。还得寻找更合适的材料。

网友:
这个效果明显吗?

网友D:
用厚一点的管子或是用尼龙棒加工一些,不用太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厚一点的管子或是用尼龙棒加工一些,不用太长。试试吧

细玻纤棒的直径 是 5 mm 。

那用来做“套管”的粗点的,也是玻纤棒,是废弃的蚊帐杆,它是 空心 的。中间的孔不够大,用钻头扩孔至 5 mm  。

合适的管材一时难找。仍用这种“套管”。给它加了箍。材料取自雨伞。现在可以受力而不崩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细玻纤棒的直径 是 5 mm 。

那用来做“套管”的粗点的,也是玻纤棒,是废弃的蚊帐杆,它是 空心 ...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如果用它制成矿石收音机的伞型天线——野外旅游可档雨、可防晒、又可听矿石机(微型),携带方便。可申请,专利实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如果用它制成矿石收音机的伞型天线——野外旅游可档雨、可防晒、又可听矿石机( ...

过去曾直接利用现成的伞,但“工艺伞”(竹骨)直径较小。

试过钢骨伞,直径 0.9 m,总是疑心它因 伞骨是导体而影响了效果。

直接用伞,尺寸受限。效果也有限。所以这次看到了别人丢弃的玻纤棒,便捡了回来……

大环线圈效果好,但体积大,所以不少朋友都想办法把线圈架做成“拼装”式的,便于携带、收存。

网友:
大环线圈,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去曾直接利用现成的伞,但“工艺伞”(竹骨)直径较小。

试过钢骨伞,直径 0.9 m,总是疑心它 ...

忽然有个想法,把玻纤棒接在雨伞支撑上如何?加大了直径还便于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忽然有个想法,把玻纤棒接在雨伞支撑上如何?加大了直径还便于携带。

主意不错。

需要找到较轻的玻纤棒,雨伞才支撑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