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求助

楼主(2018-05-24):
七彩虹C.A780T D3 芯片组AMD 780G/780V/790GX/890...主板用X280  显示器不亮         用245的正常点亮   请问老师 X280是不是没有集显啊

楼主:
谢谢,我用245正常点亮,说明CPU里面集成了显卡,280就点不亮,

网友A:
刷新一下主板bios吧,还有就是看参数两个cpu都没集显啊

网友B:
你是没有用集成显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一下主板bios吧,还有就是看参数两个cpu都没集显啊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有用集成显卡吗》

一直都是集显 没用过独立显卡 我也不玩游戏

网友C:
有集显就有接口,没接口就没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集显就有接口,没接口就没集显。

有集显接口 是BOOS不支持  我换了另外一张主板就好了  谢谢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245正常点亮,说明CPU里面集成了显卡,280就点不亮,

机箱正常启动,显示器无信号百分之90是内存原因。百分之5是显卡金手指。橡皮擦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箱正常启动,显示器无信号百分之90是内存原因。百分之5是显卡金手指。橡皮擦过么

谢谢关注 我用245CPU正常点亮  是集成显卡

网友E:
七彩虹C.A780T D3  主板,集成的HD3000板载显卡,和CPU没关系    AMD2X245和AMD2X280是同一架构的,只是频率不同,点不亮的话,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bios识别不出来的可能不太大,同一时期的产品不应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七彩虹C.A780T D3  主板,集成的HD3000板载显卡,和CPU没关系    AMD2X245和AMD2X280是同一架构的,只是频 ...

280我在别的电脑上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