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万用表rx1档正负表笔对接后,表针向右跑出刻度,调不回来,什么问题,怎样修理。

楼主(2018-05-24):
mf14万用表rx1档正负表笔对接后,表针向右跑出刻度,调不回来,什么问题,怎样修理,请说具体些,我是菜鸟。

网友:
轻轻抖动一下,看是不是表针被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阻档的分压电阻,,先从x1档开始查。。

X1档的分压电阻是哪一个,麻烦你说出它的位置。

网友B:
20,6欧。电路板左上角两个电阻串联一个是20,6欧一个是8,2欧。20,6欧就是,正在修14表

楼主:
量过了,所有的电阻都好着呢没拆开线路板,只是用镊子抽动了线,,与它们相连接的线和焊点都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6欧。电路板左上角两个电阻串联一个是20,6欧一个是8,2欧。20,6欧就是,正在修14表

量过了,所有的电阻都好着呢没拆开线路板,只是用镊子抽动了线,,与它们相连接的线和焊点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B:
打开后壳就可以看到线路板,你的表是那一年的表,电阻焊开一头就可以测量

网友:
你的x1电阻是线绕还是什么电阻

网友:
打开后壳就可看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壳就可以看到线路板,你的表是那一年的表,电阻焊开一头就可以测量

78年的表,原来单位领的,退休后单位不收回了,没怎么用过,前些天拿出了就发现这个问题,其他检查都没问题。

楼主:
线路板怎样拆下来?两边的螺丝可以拧下来,中间的螺套拧下来,这样拆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78年的表,原来单位领的,退休后单位不收回了,没怎么用过,前些天拿出了就发现这个问题,其他检查都没问 ...

线路板怎样拆下来?两边的螺丝可以拧下来,中间的螺套拧下来,这样拆对吗?

网友:
不要折线路板就能看到电阻,就可以焊开。

网友:
只把后壳打开就行了

网友B:
表内不按电池,测一下1,5v电池或220v看怎么样千万不要打错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内不按电池,测一下1,5v电池或220v看怎么样千万不要打错档

我手上有两块这样的表,同时测量了1,5伏电池,200欧电阻,220电压,数值都一样,唯有这个RX1档指针向右跑出刻度,调整旁边的电位器不起作用,给表笔之间加一个电位器,调整到120欧电阻值时,指针可以回到0位。看不懂图纸上正表笔经过电池,Rx1档位,分流电阻后从哪里到达负表笔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凸轮开关位置不对。

网友B:
20,6电阻找到了吗,焊开量一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凸轮开关位置不对。

这个表从来就没拆过,位置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6电阻找到了吗,焊开量一下阻值,

你说的R8,R9,都量了,一个20.5,一个8.5.

网友:
我怀疑是那个下面的转换开关是不是错了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从来就没拆过,位置是对的。

      就现在这样,用别的表测一下表笔短路电流看看再说。

网友:
检查电阻档的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从来就没拆过,位置是对的。

不要因为表从来就没拆过,凸轮位置就肯定没有变化,时间长了紧固凸轮的顶丝可能会松动的。
您说测量1.5V电池和200Ω电阻与另一块表相同,说明这块表的分流电阻基本正常,下面是MF14表的电阻档电路图:
注意,在电阻档时,红圈中的开关必须断开,其他所有档位这个开关都是闭合状态。
您的这块表只是x1档不正常,很可能是凸轮开关有轻微变化使这个开关没有完全断开,使得x1档就像是欧姆调零电位器处在最大位置一样,不妨在x1档时,测量欧姆调零电位器的两根连线,旋转电位器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D:
电阻档电路图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电路图补充:

十分感谢你给的这个图,正是我要找的,这样我就可以慢慢的找问题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给的这个图,正是我要找的,这样我就可以慢慢的找问题了,再次感谢!

其实我也是拿这个事消磨时间,退休后没什么事做,玩玩而已,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阻档电路图补充:

         请问R40,20欧电阻起什么作用,满偏电流小可调整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40,20欧电阻起什么作用,满偏电流小可调整它吗,谢谢。

补偿表头内阻,可适当调整。如果表头灵敏度为典型值160μA,则表头内阻与这个电阻的总阻值就应为130Ω。

网友B:
表头有点失磁,调磁路也调不到160微安,是否可适当调整20欧电阻。调整后会影响表的精度和线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有点失磁,调磁路也调不到160微安,是否可适当调整20欧电阻。调整后会影响表的精度和线性吗。谢谢

可以适当调整这个20欧电阻,调整后对表的精度影响不大,总的来说还是提高了精度,其对线性没有任何影响,表头线性是其本身素质所决定的,外界对其影响甚微。

网友(2018-08-21):
巧的很,这几天都在修mf14表。一块是本论坛买的很新的但电阻挡调零电位器失灵。仔细观察此表没动过内部。但此表是80年产品个接点是否有积尘接触不良。我拿注射器向调零电位器内注入稀料冲洗内部。静置待挥发后。4挡电阻调零正常第2块14表同样处理只是在换挡下面的碰触开管处也冲洗了一下。问题解决。您可一试。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 照片传个 看看

网友(2018-12-02):
可调看一下

网友(2020-08-26):
表头最好不要去动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表头阻尼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