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L电路提一个问题请专业坛友回答?

楼主(2018-05-25):
        OTL电路要把中点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的一半,比如用9V电池电源,中点调整到4.5V,当电池从9V下降到8V的时候,中点电压是多少?是4V还是4.5V?

网友A:
性能良好的电路是会自动保持中点电压的(跟随电源电压的变化,而自动使得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所以电源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时中点电压会自动保持其一半。

网友B:
中点电压是靠那两个串联的功率管静态电流维持的,只要它们性能一致,静态电流变化一致,中点电压就会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良好的电路是会自动保持中点电压的(跟随电源电压的变化,而自动使得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所 ...

        如果如您所说,能自动保持在中点电压,那可太理想了。我当年做了个OTL小功放,用电池做电源,但可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是不是自动保持中点电压,因为当时我用一个电位器调整中点电压,随时都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点电压是靠那两个串联的功率管静态电流维持的,只要它们性能一致,静态电流变化一致,中点电压就会是电源 ...

        记得当年做的OTL小功放,两组互补复合管的基极之间串接一个1K的电位器,是调整后面上功放管集电极静态电流的,而另外一个100K的W是调整中点电压的,每次都是先调整1K电位器使静态电流到3毫安,调整100K电位器使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确实是没注意当电压下降的时候是否维持在中点电压。

楼主:
        想起来了,后来这个小OTL功放就使用稳压电源了,应该没有电压下降一说了,可是我还是习惯了调整静态工作点和调整中点电压。

网友:
这要看你采用什么电路,好的电路中点自动跟踪,有的电路略有变化,有的变化很大。

楼主:
        OTL电路的音质比较好,但是如果中点电压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就会出现明显的失真,音质变差,所以就在每次收听的时候总是先吧静态电流调好,然后把中点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的一半,根据这个来判断,我的这个电路应该没有自动跟踪的性能,所以当电压下降时中点电压就会偏离二分之一电源电压,不是很确定,需要用实际电路验证一下。

网友(2018-09-10):
关于此讨论题目,在电子电路原理讲义中有详尽说明,感兴趣的请查阅有关资料。

网友:
需要加一个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