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X实际使用情况

楼主(2018-05-25):
反色屏A1253、1273、UT139S等等都是很耗电的(ZT-X 还是最省电的,碱性和镍氢不是问题),室外阳光下效果与彩屏手机差不多,室内和现场暗处那就比普通屏爽快了

这款小巧的反色屏最适合现场光线复杂和不好的地方,如:设备旁使用、大型设备里面使用、登高维修等等

网友:
不错,谢谢大师测评,只是耗电量有点大

网友A:
已准备购买中!!!如果成功了到手应该马上改为锂电池可充的方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准备购买中!!!如果成功了到手应该马上改为锂电池可充的方式才行!

我是室内用,镍氢正好。

1、TB有恒压1.5V  5号锂电池,二节就是3V稳压(没有其它锂电的4.2V----3.7V的降压过程),可在背光回路串个电阻并个开关(小型自锁按钮),搞个室内和室外模式。既省电不刺眼寿命长,又在室外不抓瞎。(也可用电阻调到自己喜欢的亮度,固定一档,原机的亮度是随电池电压变化的)。
   3V就是不改亮度,也不错的。

2、自己搞锂电池稳压,同上。

3、3.2V5号磷酸铁锂加占位桶。

     3.7V  5号锂电加占位桶,串一个二极管,室外阳光下也OK。室内用起码串二个二极管。

网友B:
小声问问,多少米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声问问,多少米能入手。

TB有卖188

网友C:
我买了一块,说说缺点,,,蜂鸣器声音那叫一个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表笔让你给削成那样了

从安全角度不建议人家学,也不符合安规。(强电使用者千万不要这样搞)

谁搞自己负责

私下里说:搞若电的经常要左手拿零件,右手拿二表笔,太碍事了。现在贴片零件板子上也档视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块,说说缺点,,,蜂鸣器声音那叫一个小啊

我在家里和室外阳台上用,声音不小。当然在嘈杂环境就? 此表没用压电片算好的(是专用峰鸣器)

此表峰鸣器背部好像没看到打孔,你看看。你的实际情况还不行,那只有加级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室内用,镍氢正好。

1、TB有恒压1.5V  5号锂电池,二节就是3V稳压(没有其它锂电的4.2V----3.7V的 ...

感谢提供多种方案,我打算这样,先用几天感觉没毛病后,不用考虑售后情况了,就直接用普通的软包锂电池加两个二极管(一个普通一个肖特基),再在表壳打一个孔,装个DC插头充电算了。这样用光电后电池盖都不用拆下来,方便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安全角度不建议人家学,也不符合安规。(强电使用者千万不要这样搞)

谁搞自己负责

大师就是实用主义者!怎样好打怎样来。

网友:
顶下。介绍得实在,这个价格偶可能不会选这个牌子

表笔削得也有特色,一直不知两个圆有什么用,于偶只是会碍事,没有想到去削它,明天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多种方案,我打算这样,先用几天感觉没毛病后,不用考虑售后情况了,就直接用普通的软包锂电池加 ...

对的

你先用碱性电池和镍氢在不同光线环境用用,找到你自己喜欢的电压和电流,再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笔小巧,右手一只手握两只表笔不成问题,表笔前针再长1厘米视野就更好,线稍短,再长10厘米才好。

这表笔厂家定位是袖珍型(线短笔杆短)

只能自己换喜欢的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供多种方案,我打算这样,先用几天感觉没毛病后,不用考虑售后情况了,就直接用普通的软包锂电池加 ...

刚看到图片此表是双侧背光,有些屏是单侧背光,

等你改时,可试试单测背光的效果,如果可以,到可考虑二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就是实用主义者!怎样好打怎样来。

老朋友您好!

大家互称网名就可以了,我理论确实不懂,只是用东西有点感觉。你客气叫大师,不知道的新朋友就不敢来交流了,

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我有些土法也是交流时学来的,他人有时一句不相关的话,真能解决我的难题(思路)

谢谢!

网友:
唯一不完美的地方是软封装的,不是硬封装的,手里有一堆表了,不然也秒一块。

网友:
反色屏好难看啊

网友E:
以前的电子表,。把偏光镜反过来就是透明的,相反,透明的变黑字。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电子表,。把偏光镜反过来就是透明的,相反,透明的变黑字。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                 ...

这表的液晶屏,我看好像就与普通液晶相反,没有字的部分显示有液晶,有字部分是没有液晶像镂空的。背光从镂空中发光,所以背光什么颜色,字就是什么颜色。

网友:
国人真的很厉害,看样子过几年赶超米国不是问题,俺菜鸟一个,只能为你们加油

网友F:
我早就削过了,因为一只手握笔测短小的器件时笔头距离过大,很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早就削过了,因为一只手握笔测短小的器件时笔头距离过大,很讨厌。

表笔挡环是安全规定,厂家必须做的。

我全部削掉(进口好表到手也削掉),要不单手很难测小零件,

削掉安全挡环,是个人行为,决不建议大家都削掉

网友G(2019-02-17):
反色屏是够可以改正色屏,是否可以把前面的偏光膜转一个角度试试看,如果偏光膜是粘在一起的的话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色屏是够可以改正色屏,是否可以把前面的偏光膜转一个角度试试看,如果偏光膜是粘在一起的的话就不好办了 ...

反180度就是普通正显,已有人改好了ZT-X

网友:
正打算入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表居然能有9.999mv档?这个是少有的。另外,电阻档是不是也有9.999 欧档?主IC是什么方案的,型号是什么 ...

AC、DC毫伏档  9.999mV

电阻挡99.99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