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4管外差机-红星401-A收音机

楼主(2018-05-25):
该机外壳破损严重,目视机内变频管、第一中放管、检波二极管以及部分电阻被更换,磁棒已断,检查发现部分瓷片电容短路、金属膜电容无容量,所有电解电容都漏电严重,但该机少见的四管外差电路结构、单管输出,特殊的中周都比较吸引人,值得收藏,所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其修复,所以开始了比较艰难的修复过程:一是把破损断开的外壳粘好、修补好;二是更换已经断了的磁棒;三是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当然是保留外壳,只是换心;四是更换上家更换的质量差的变频管、第一中放管、检波二极管;五是换下短路和无容量的瓷片及金属膜电容;六是根据有关资料重新调整了各级工作电流,其中变频管0.55mA、第一中放0.75mA、第二中放兼第一低放2.9mA、功放输出管10mA;七是由于换了磁棒,频率范围达到了560-1640KHZ,所以重新调整到525-1605KHZ;八是重新调整中频曲线。到此将该机修复,从收听效果来讲,该机虽然只是四管机,但收听灵敏度、选择性一点不输多管机,只是由于是单管功放输出,声音开大点就会削顶失真,测试其不削顶失真幅度只有1V,3分贝频率范围150HZ-6000HZ。

粘好的外壳

未修理时的电路板

修好后的机子

换上的第一中放管3AG13

换上的变频管3AG1E

机子外观

换下的元件

未修理时的中频曲线

修理后的中频曲线

修理后天线输入5mV扫频信号时的中频曲线

修理后天线输入10mV扫频信号时的中频曲线

修理后天线输入20mV扫频信号时的中频曲线

修理后天线输入50mV扫频信号时的中频曲线

可以看到该机中放自动增益控制非常强,到20、50mV时输出幅度反倒下降了。

该机电路原理图、印刷电路图、实物图

网友:
在哪个物资困乏的年代,这种四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的设计中,将每一个晶体管的作用几乎发挥到了极限,足以见证那时我国工程师的超高智慧

楼主:
外壳还是破了点,手头又找不到同颜色的塑料板,只能用黑色的,外面再用胶布包起来,胶布的颜色也比机壳深,有点遗憾,如果有同颜色的塑料板就好了。

网友A:
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这样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这样已经很好了

古董机修复最难的是破损外壳,材料太难找了。

网友:
非常喜欢这样带彩色的说明书,老一辈的做事还是非常靠谱的。

网友B:
以前的工艺,质量确实高,楼主修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工艺,质量确实高,楼主修复的好!

谢谢鼓励,找不到同颜色合适的材料,要不还可以打理得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古董机修复最难的是破损外壳,材料太难找了。

我的经验是利用机壳里面无关紧要的地方的同色塑料,加热切割下来修补外面,里面用哥俩好修补,来个挖肉补疮。

网友C:
恭喜楼主拥有这么难得的机器!不知道当时为何没把滑动甲类也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是利用机壳里面无关紧要的地方的同色塑料,加热切割下来修补外面,里面用哥俩好修补,来个挖肉补 ...

这倒是个办法,下次搞的时候可以考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拥有这么难得的机器!不知道当时为何没把滑动甲类也用上?

可能那时候还开发滑动甲类技术吧,记得滑动甲类后来是用在了电视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