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解释一下示波器检修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18-05-25):
     请教各位,用一台示波器测量电磁炉控制板的波形,示波器的插头是三脚的,电磁炉的插头是两脚的。示波器地线接控制板地线,一通电即烧断控制板的地线,接好控制板的地线后,测试电磁炉,漏电开关也跳闸。之前用示波器测量这个控制板,也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烧断地线,这个电磁炉要怎么检修(电磁炉之前只是触摸按键不灵)。

网友:
示波器不能与电磁炉共用电源,要经隔离变压器隔离。

楼主:
是的,请解释一下地线烧断的原因。

网友:
好像电磁炉的内部是直通220V电源的。整流滤波。
所以,基板是带电的,属于热地,原来就是这样叫法。

示波器外壳,很可能接地的。你把220v火线对地短路瞬间,烧断线路。如果烧不断,空气开关因为内部有瞬间过流保护。故,跳闸了。

示波器不接地,可以测量,但是,所有的连接线和电路,包括示波器外壳,都要认为带220V的对地电压。
很危险。
很危险。

网友:
1,烧地线的原因,要么是你的电磁炉的高压电源没有做隔离,既"热地",要么是隔离的部分Y电容短路.
2,而示波器的地线是和PE连在一起的,如果是"热地"会把L,或N对PE相当于短路.

3,不建议使用"浮地"法测量,因为浮地法时,示波器整个外壳和接地线都有带电,容易引起安全事故.

可以使用的测试方法:
1,示波器电源PE不接(浮地法,不建议使用),
2,使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浮地法,不建议使用),
3,或是"A-B"伪差分法测量(也不建议使用)

正规做法是使用高压差分探头,安全有保证.

网友A:
没这个基础还是先不要去修理了,为了安全。电磁炉好像也用不上示波器吧

网友B:
电磁炉必须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基础还是先不要去修理了,为了安全。电磁炉好像也用不上示波器吧

不是用不上,而是用上了,还是修不好。。。。

网友:
现在年轻的工程师很多模电技术非常差,完全没有老一批师傅的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必须使用隔离电源。

这个方法也可以,单独对电磁炉使用隔离变压器,功率要足够.

网友:
基板是带电的,属于热地  很危险

网友:
示波器修电磁炉探头接触测试点要牢

网友:
触摸开关不好使,也用不到示波器,看线路板是不是返潮,指示发光管有无开路漏电等

网友:
必须做隔离才能测量,另外,使用手持示波器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电磁炉接隔离变压器后再测试就没问题了,高压隔离探头一般条件下很难具备,所以前一种方法是通用方法,修理开关电源也是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