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英文技术手册中 Voltage Rail 怎么解释

楼主(2018-05-25):
字面翻译是电压轨    我看了百度一些解释

还是不太明白

咱们坛高人多  请各位老师赐教

谢谢

网友:
形象一点:
如果你用双踪示波器去测量运放的供电(正负电源),那么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两条平行线——酷似两条钢轨——称为电源轨。运放的输出不会超过电源轨——输出电压总是在电源轨之间——输出的能量来自电源,不能超出电源。一般的运放输出范围比电源轨小,某些特殊设计的运放输出可以很接近电源轨,被称为轨到轨(输出)运放。一般的运放输入也在电源轨之间,某些运放输入可以到达(或略微超过)正轨或负轨。

网友:
根据词源,必需明了rail的本义是栏杆,或是扶手,不是轨。轨是有了火车之后才有的东西。意即电压不越出这两个栏杆之间。

补充内容 (2018-5-25 19:44):
从这个意义来解,这个词很可能是现在很多单位围墙上装的电子高压围栏之意。

补充内容 (2018-5-25 20:11):
电子中也常把经整流变换后而形成的一组独立的电源,比如+12V、+5V、+3.3V-12V-5V一起也叫做一个电压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