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油详细操作【多图】

楼主(2018-05-25):
  又是一年换油季,来今天拍个换油全过程给大家参考参考。

1、首先热车, 这个热车比较重要,只有温度高了以后 润滑油的流动性会更好,便于换油,如果是冷天,机油拉丝随风飘荡 污染地面也不好。 热车温度一般60度左右为宜,也就是你手摸缸头能够忍受一分钟左右的状态。

2、热车同时准备工具, 和使用耗材。哥手里就这点工具。

3、车子停稳,拉好手刹挂空档,用千斤把车子顶起到合适放油操作的高度,支撑好顶凳做好安全防护。 下车底 找到放油螺丝,拧松,油盆接油。等待机油自然流净。……很多朋友会觉得换油流程到了这一步就拧回螺丝就接近尾声了 ,其实 这才是刚刚开始,更神秘的过程还在后头,
D  E  F  G

4、等待机油自然流净后,  上车, 启动发动机(启动前一定要确认空档), 怠速运转,同时观察机油警告灯亮起(也可以检查到机油压力报警系统是否有问题),机油灯亮起轻加油门(2000转左右)运转10秒左右,熄火。这时你再看看油盆里又多了好多油出来。 然后 用压缩空气从加油口内吹气(首先你要保证压缩空气必须干净必须有油水分离过滤), 这时候你也会看到发动机排油孔又是一大口废油吐出来,多吹几次直到没明显油脂飞出后即可拧回放油螺栓, 拧紧。
H  I

5、用机油格扳手拧下旧机油,搽干净机油格座, 拿出机油格,往机油格中添加适当机油,用手指沾着机油涂抹密封圈,润滑一下方便安装。如果机油格是倒装的车型(机油格开口向下安装的发动机比如大众  标志,斯柯达  国产XC491等发动机) 机油格不用添加机油,只需要涂抹密封圈即可安装到位。
J  K

6、到了这一步 就可以加入新润滑油了, 但是很多车因为结构的原因  油壶无法直接和加油口对接,基本外面所有快修站包括4S店,都是使用一个肮脏的漏斗 或者随便找个塑料瓶剪开 擦干净就用上了……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诀窍,一张A4纸就能解决大问题,   抛弃型,绝对好用。
L  M

7、  加油也是有步骤的, 一般零售的机油规格都是4L,第一次添加 3L(根据自己的发动机进行预判)。启动发动机 观察机油警告灯熄灭后运转一下,熄火,检查油尺,以确定后续加油量, 加入合适机油,确定油位合适后 拧紧加油盖,完成换油操作。
N 第一次先添加3L .jpg O  启动后  P

8、油面合适后 油壶中还剩余约200毫升润滑油。

网友A:
为什么要往过滤器里面加机油?

网友B:
这不,又学了一招,手里也有空压机,也有油水分离过滤,怎么就没有想着用高压气冲冲呢,看来这是无烟超版的首创了,下次换机油一定也冲一冲。再请教一下吧,俺的起亚小2一次加3升左右机油就在机油标尺范围之内了,如此3次就省一次机油钱了,问题是剩下的机油能不能用了。

网友C:
没机油启动会不会拉缸或抱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机油启动会不会拉缸或抱轴

虽然发动机油放出来了,持续时间很短,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早泄一样,没有感觉到就没了,大可不必担心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机油启动会不会拉缸或抱轴

拉缸 抱轴 都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长时间的高温状态下无润滑,    不是说一没油马上拉缸抱死的,  加上发动机内部各种摩擦副之间都有不少储油孔和小油池,这些部位的润滑油在表面涨力的作用下极少会溢出,虽然在没有供油情况下,这些润滑油依旧可以在短时间内保证摩擦副的润滑  所以,不必担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往过滤器里面加机油?

减少压力供油远端摩擦副的等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又学了一招,手里也有空压机,也有油水分离过滤,怎么就没有想着用高压气冲冲呢,看来这是无烟超版的 ...

18年前我的车就是这样用的,那车最后开了24万公里,没大修直接开到回收公司消牌了,拆下来的发动机被一个船家买回去做动力了,  但是攒机油得有诀窍, 第一壶油剩下来的一升,留到二次换油先加入发动机,第二瓶的新机油补充足够,剩2升。  第三次换油的时候 前两升先进发动机,第三瓶新机油补足,剩余3L  拧紧瓶盖  放阴凉干燥处 来年一次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又学了一招,手里也有空压机,也有油水分离过滤,怎么就没有想着用高压气冲冲呢,看来这是无烟超版的 ...

那些说吸油比放油更彻底和干净的 谁敢来和哥比试比试, 我保证让他打脸打到不知东南西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少压力供油远端摩擦副的等待时间,

这样啊?你的做法有道理,不过我总觉得那机油泵的流量打这么些机油过去还不是一瞬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你的做法有道理,不过我总觉得那机油泵的流量打这么些机油过去还不是一瞬间的事?

因为前面已经放空了很多小管道里难免有小气泡形成小气阻,这样做可以有效疏通  一般汽车发动机没啥问题 如果是船用的中性 重型发动机那就不是等一下就能到得了的了,呵呵

网友D:
版主的加注方法肯定是很好的,很多高级的店都比不上这么细致,这里我对于机油的加注量 有个疑问,一般情况下市面买的4L就是刚好的,为什么要先加注3L慢慢运作机器在继续加注,我个人认为剩余的200ML,可以加注进去,一来,各个部件在机油的流动润滑时会带走一部分机油,出来静止状态下,机油才会回落,防止没有多余的液面油量供给循环,就好像抽水时一样,如果机油刚好够流动循环的, 那么提供动力流动口就没有油压了, 我那个摩托车换机油也一直是1L装直接灌注,  还请版主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的加注方法肯定是很好的,很多高级的店都比不上这么细致,这里我对于机油的加注量 有个疑问,一般情况 ...

不是所有的汽车都是统一加4L就刚好合适的,  汽车 品类远比摩托车多得多(在常规民用范畴,装逼耍酷的除外)!所以 很多车辆的发动机 机油加注量是不同的   我这里的帖子仅仅是给大家参考, 所以 做了逐步添加分解, 你看三楼哪个兄弟, 他的汽车一次才用3L   还剩着1L 没地方使呢。   所以 不要简单的做衡量   也不要觉得我刚好加完了还剩200毫升就觉得所有汽车都是4L一桶就完事。  有些大排量的车子 4L是远远不够的, 往往还得4+1的方式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年前我的车就是这样用的,那车最后开了24万公里,没大修直接开到回收公司消牌了,拆下来的发动机 ...

这个办法好,至少机油不会越放越陈了,感谢烟版!

网友E:
你好;为什么要启动发动机 观察机油警告灯熄灭后运转一下,熄火,检查油尺;启动发动机机油到处飞,油下来快吗?机油尺测得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为什么要启动发动机 观察机油警告灯熄灭后运转一下,熄火,检查油尺;启动发动机机油到处飞,油下来快 ...

    你没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意思是,放油后启动发动机,一直到油压灯亮起,这个是为了让积存在油道里的润滑油挤出来,油道里没有润滑油了 油压灯就会亮起,这个的目的是 且释放掉机油格和油道内残余的机油(这部分机油无法通过重力自然流淌出来),清空机油格 避免拧松机油格后 多余机油溢出导致污染机件和地面(这一点你可以在照片上明显的看到拆下旧旧油格的外壳是干的,没有任何机油溢出污染)。    检查油尺是在熄火后进行,加油后的启动目的是为了让新机油充满发动机内部后 减少了多少体积, 根据油尺情况在进行补充到标准。

网友:
版主好手艺!

网友F:
烟版和我一样,信耐嘉实多

网友:
我的车辆是用抽的,版主用吹的办法让废油多排出一些倒是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版和我一样,信耐嘉实多

别乱说啊!!  我可没说我信赖他,  我对品牌没特定喜好,只是说能拿到标号品质最高 价格最低的而已

楼主:
好像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压缩空气吹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句摩擦副,就知道是专业人士。

能看得懂 摩擦副 三个字 ,也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乱说啊!!  我可没说我信赖他,  我对品牌没特定喜好,只是说能拿到标号品质最高 价格最低的而已 ...

金嘉护挺好的,现在应该是130左右/4L。我现在用极护EDGE,1L/90

网友:
压缩空气暂时没有。努力置办一个。

网友H:
没看到楼主是什么车呢

网友:
等以后自己换的时候就按楼主的方法。收藏学习中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楼主是什么车呢

你猜!才对我给你加50分   说到做到

网友I:
版主用的机油级别高了,该选用sl的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才对我给你加50分   说到做到

猜不到啊楼主

楼主:
风行菱智 M5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主用的机油级别高了,该选用sl的机油

额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一点线索也没看到,

网友:
这几年都是用抽的,抽干了顶多晃晃车,
转一下发动机没敢想过,下次试试看,能不能再抽出来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得懂 摩擦副 三个字 ,也不是一般人……

         这是大师级的交流。。。。

        还有一种副,叫丝杆副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J:
过几天按版主的方法准备自己换机油,初定用真空抽。
机油滤器真贵80多,奇怪同一厂家的车子,不同款用的机油滤器价格差了一倍多。如果能开发一种转接口,就能匹配多种机油滤器。
版主研究一下造福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往过滤器里面加机油?

过滤器里面加油可以减少油上到最末端的速度减少机件磨损

网友K:
转一下发动机不敢想也不敢干,涡轮增压器很容易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几天按版主的方法准备自己换机油,初定用真空抽。
机油滤器真贵80多,奇怪同一厂家的车子,不同款用的机 ...

机滤 本来就是规格化接口,但是有些车企特喜欢耍大牌,自立门户, 再说了 用得起80块一个机滤的车主还用得着担心 机滤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一下发动机不敢想也不敢干,涡轮增压器很容易挂的

带涡轮的一样可以,,保持怠速运行, 不要轰油即可, 怠速状态有旁通阀的作用 涡轮不运转,  试想一下发动机在生产线上新机组装的第一次点火办?

网友K:
引用 楼主:
带涡轮的一样可以,,保持怠速运行, 不要轰油即可, 怠速状态有旁通阀的作用 涡轮不运转,  试想一下发 ...

新机器在组装的时候在轴瓦等摩擦副上都加有机油,不至于一开始干摩擦。两三秒后压力油就到了,所以不怕

网友:
学习了。。自己换机油。。是最保值的。我就是去司爱思店。也没有看他如此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机器在组装的时候在轴瓦等摩擦副上都加有机油,不至于一开始干摩擦。两三秒后压力油就到了,所以不怕

涡轮增压器是总成件,  主机厂拿到的也是总成,  装配的时候都是无油安装,   只有在 热机第一次点火油泵供油后 润滑油才第一次到达涡轮轴承,  发动机的曲轴 连杆  在安装的时候都预先涂抹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轮增压器是总成件,  主机厂拿到的也是总成,  装配的时候都是无油安装,   只有在 热机第 ...

对了老大,前几天我大修了一台4JB1发动机,就换了大小瓦,活塞环。其它的磨损不严重。但是现在着车困难。按道理说定时齿轮位置记号没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就是着不了车。系望老大帮忙找找原因,解决了还有两台发动机等着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涡轮增压器是总成件,  主机厂拿到的也是总成,  装配的时候都是无油安装,   只有在 热机第 ...

曲轴拧动顺畅,盘头螺丝扭矩98.各齿轮记号都对上。气门间隙排0.40mm.进0.35mm。高压已经排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曲轴拧动顺畅,盘头螺丝扭矩98.各齿轮记号都对上。气门间隙排0.40mm.进0.35mm。高压已经排空。

4JB1这机器都搞不定??       说真哈  我这里对柴油机维修不是很上手,但是有几个方面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这里有个问题,要确定一下你这个机器是高压共轨么? 还是机械高压泵?    还有一个  你说的着车困难,不好起动是什么状态?   比如启动20多秒 机器冒黑烟了 还得在拖个几秒机器才能启动还是 起动机拖个十几秒后 突然嘭一下就进入运转状态?   也就是这个启动过程的详细状态对故障的定性很有帮助。

   机器不好起,无非是缸压不好 或者喷油压力不足,不行就测量一下缸压,气门拆下看过没?密封性有没有达标? 缸盖拆下,后虽然气门没动,但是因为缸盖自身应力问题导致微观变形引起的密封失效也有不少问题,还有 换了活塞环后 有没有照光检查过 缸体和新活塞的配伍情况?  修柴油机 其实很多时候玩的就是精度,,很多师傅 在修轻故障柴油机的时候 往往忽视了一些细节,以为更换磨损件即可修复,其实这样会导致机器越修问题越多的怪圈。  这些都可以通过检查缸压来判定,但是能检查缸压的时候基本已经都是装配差不多了, 所以回头还得是装配时的心细程度,  以前见过香港师傅修日产大货的机头,那真是 该研磨的研磨, 该镗缸的镗缸,改刮削的刮削,不来半点虚的, 装配完毕 一次点火稳着。  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4JB1这机器都搞不定??       说真哈  我这里对柴油机维修不是很上手,但是有几个方面可以给你参考 ...

大概明白了一些。今天终于着车了,昨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造成了不着车。就是忘记柴油泵那里的油门调大一点。调大后一次着车成功。4JB1我就是拿来练手的,明后天就拆挖掘机的康明斯发动机大修。希望曲轴等位置磨损不大。不然就惨了。

网友K:
老大能不能帮我找找那个康明斯6D95发动机的大修参数呢?或者大致的螺丝扭紧数据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大能不能帮我找找那个康明斯6D95发动机的大修参数呢?或者大致的螺丝扭紧数据都可以了。

首先祝您拆修一路顺风,  你说那个参数  我这里还真找不到, 等下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呗。

网友L:
学习了很多,同时也有点疑惑,无机油点火真的可以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很多,同时也有点疑惑,无机油点火真的可以么

再次提醒朋友,请抽空看看版规,不要为发言而发言,免遭投诉灌水而被扣分。

--
休闲版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444-1-1.html
--
【版规】 综合维修区专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9369-1-1.html
--
技术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3533-1-1.html
--
视听区通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6692-1-1.html
--
【注意】专门以灌水获取积分的,一律以最高限额扣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8416-1-1.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再次提醒朋友,请抽空看看版规,不要为发言而发言,免遭投诉灌水而被扣分。

你好版主,我并没有为回复而回复,我是认真看了楼主的帖子,其中有一步是放空机油后点火15秒排空机油。对此表示疑惑,所以回复问下楼主,如有不妥还望指教如何回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好版主,我并没有为回复而回复,我是认真看了楼主的帖子,其中有一步是放空机油后点火15秒排空机油。对 ...

请拿出点诚意,细看版规!!!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介绍,学到了知识,可以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拿出点诚意,细看版规!!!

看到了,原来只能回5贴,谢谢版主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