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戴尔笔记本被熊孩子绊倒在地上以后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严重吗,修理贵吗

楼主(2018-05-25):
如题,型号是戴尔Inspiron 灵越 11,摔倒在地上后再拿起来开机指示灯会亮,但是过了极短的时间就会自动关机无法进系统,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主板收到了很严重的伤害了,如果要修的话会很贵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如果能运行,如果卡在开机,估计和硬盘坏了,如果能进系统运行,估计显示屏幕(排线也有可能)坏了,如果外接也开不了,那估计主板挂了,没有动手能力的话不便宜。
看你说开机能看到屏幕,那估计显示屏没坏,是否散热系统挂了,过热关机

网友:
自检通不过,很大可能是内存松了,或者显卡,也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像USB短路,一点点点排除

网友:
自己不会修。等着给人宰吧。

网友:
楼主有必要修吗?

网友:
笔记本维修我这边起步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