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黑胶唱机唱针放入唱片自动走到中间然后自动回臂

楼主(2018-05-25):
山水黑胶唱机唱针放入唱片自动走到中间然后自动回臂,这种情况是怎么问题呢,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
用人手放去中间还是唱到中间?

网友:
如果人手放去,因转盘内机构跟不上手放速度也会产生这种误动作的。

网友A:
如果唱到中间自回,可能唱臂机构损耗(磨损),或断裂,松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唱到中间自回,可能唱臂机构损耗(磨损),或断裂,松动等。

唱针手动放到黑胶任何事位置都是自动走到唱片的中间,就是中间那个孔的位置然后自动回臂,不知道什么问题,唱头拆出来再装上也是,后面的重量也都调试过,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A:
这个中间是指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唱针手动放到黑胶任何事位置都是自动走到唱片的中间,就是中间那个孔的位置然后自动回臂,不知道什么问题 ...

唱臂底部有个离心力调节弹簧,没调好,张力过紧,细心调至能用为止

网友C:
您说的是播放到唱片中间没放完就回臂了。还是唱片放完后到唱片最末端的圆时回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播放到唱片中间没放完就回臂了。还是唱片放完后到唱片最末端的圆时回臂?

完全不能播放哦,手动拿唱针放到唱片任何位置都是直接走到固定唱片的那柱子上然后回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是指哪里?

固定唱片的柱子啊,唱片不是有个孔吗,唱机中间有个柱子突出来的,唱片那个孔放到这个柱子上的

网友:
我理解成唱针没正常放就跑到唱片中间去了——

网友D:
应该是自动回臂电唱机,大多是机械回臂定位卡位置变,应该打开电唱机底部,观看唱臂提前回臂的原因,细心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自动回臂电唱机,大多是机械回臂定位卡位置变,应该打开电唱机底部,观看唱臂提前回臂的原因,细心调 ...

说的有道理,细心观察底盘下机械构造,开机试转看看哪里造成。

网友:
最好来一张内部图,在分析。

网友E(2018-07-21):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道理,细心观察底盘下机械构造,开机试转看看哪里造成。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网友:
定位卡错位,或者触发机构有异常,这个得慢慢查机械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我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大俠知广州那里有电唱机传动带卖?请指路

粤华路即原陶街附近修卖唱机唱片的档口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粤华路即原陶街附近修卖唱机唱片的档口有

收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dcc710eRBlAUP&id=566726241074&ns=1&abbucket=19# ...

收到,谢谢!

网友:
看长度多长,我这里有一些不知能否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唱臂底部有个离心力调节弹簧,没调好,张力过紧,细心调至能用为止

.javascript:;首先声明 ; 本回贴纯属个人意见,与版主称谓无关,请唱机生产商见谅

原来在唱机生产早期,因生产商无法解决摇臂式电唱机对外侧针压是对内侧针的八倍这个事实,于是除了

发明什么弯曲臂专利这些骗术外,又在唱臂转轴处加装了拉力弹簧,极高级的唱机还加装了这消离心力弹

簧的调节旋钮,见照片一。但是我们细心想想由于唱针所在园是随机变化直径的,无论怎样调节,都只能调到一点

的平衡,而很多生产工人或用家,不知这消离心力弹簧作用,胡乱固定一个位置,张力过大,就形成楼主的唱机这样

的情况,一般可把这条弹簧完全解除弹力即可.照片这台四十斤重的唱机,其实生产厂没有装这条弹簧在旋钮上的,装样的

图二见一条曲塑料压杆压着一条园柱,本来就是传导拉力弹簧压铁园柱,去消离心力的,调节不好,反成灾害

上面烟版主提及自动回臂机构零件位置错乱也会产生这种情况,这要多次小心观察,小心求证.

另;极早期的唱机竟然有用粗话筒隔离线直入至唱头的,这种粗线多圈纽转,也会有唱臂自动回中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vascript:;首先声明 ; 本回贴纯属个人意见,与版主称谓无关,请唱机生产商见谅

原来在唱机生产早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