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中放电路扫频

楼主(2018-05-26):
山寨红灯735中放(改绕了TTF-2-8)扫频:
电路图:
扫频结果:
为什么扫频输入强度1.影响双峰的形态及带宽
                             2.影响频率中心点
这里先谢了!

网友:
输入信号改变有可能改变三极管工作状态,从而影响到中频特性,可以把输入耦合电容减小到几十P试试。从双峰特性看,两个中周的特性相差太大,导致两个峰形态相差较大,搞出的曲线不好看。理想的特性曲线顶部应该接近平头或馒头型,需要调整两个中周和耦合电容才能有满意效果,因此耦合电容用半可变最方便调整了,我最近也正鼓捣双调谐中周特性曲线,两个中周特性越接近,越容易出来好效果。

网友A:
我用扫频仪做过试验,我测量的只是双中周耦合电路。

与楼主的测量基本相符。

既可以调成单峰、也可以调成楼主那样的中间凹,左边或者右边高的波形、还可以调成上面基本是平整的波形。

我也调试了收音机的在线中放电路(都是单调谐的中周),3级放大(连变频算上,LO停振),也可以调成和双调谐中周一样的三种情形的。

LZ您也试试。原来有些老师说的参差调谐就是对的,和双中周耦合没多少区别。

LZ您的输入信号可以定量吗?要不,AGC会影响曲线的形状的,我建议用尽可能小的信号试试,从小到大,增益的变换,因为AGC的作用,应该可以计算出来的吧。这样AGC的控制范围都可以计算出来了,是吧?

我最近太忙,没时间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扫频仪做过试验,我测量的只是双中周耦合电路。

与楼主的测量基本相符。

对啊,所以要用双调谐,一般只需要弟一级用双调谐即可,可增强选择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所以要用双调谐,一般只需要弟一级用双调谐即可,可增强选择性。

请问lz,您可以计算出选择性吗?

是-20db带宽/-3DB带宽吗?
也有说是-60db带宽/-3DB带宽的?哪个对呀?

楼主:
AGC是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您可以计算出选择性吗?

是-20db带宽/-3DB带宽吗?

选择性是+-10k的衰减率,要测出来的。
或者这样近似來算,—般一个中周的选择性是-6db,3个中周就是-18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