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请教

楼主(2018-05-26):
单位同事一个电磁炉,几年没用,前几天想用,插电后,冒烟,就给我拿来了。因为经济原因,想修修,我打开后,发现功率模块全部短路,保险丝碎了,5uf的电容一侧冒出些焦状物,整流器初步判断玩好,请问除了这三个因素,还要检查哪里,如果换好元件,开机还需要串接个灯泡保护一下吗,另外h15r1202和h20r1203能互换吗,谢谢

楼主:
这是一些鼓起的电容

楼主:
碎了的保险丝

楼主:
拆下来的功率模块

网友:
全桥估计也挂了。

楼主:
初步测量,没用短路,输出端电阻14k左右

网友:
”h15r1202和h20r1203能互换吗“                                                                                                    不能互换。 h20r1203可以代换 h15r1202  。 h15r1202 不可以 代换 h20r1203。

网友:
1202和1203是可以代换的,你这个坏的地多点,接灯泡是当假负载用,用来判断高频电路板是否修好。新手多注意安全吧。

网友A:
功率管不接 换上保险串灯看下整流桥是不是问题  看下功率管控制脚有无短路  没有换上电容和保险和功率管一般都会好的  记住先串灯开机试试   关于代换应急修可以的

网友:
电磁炉损坏祸根就是那个5uf电容,认真检查还有其它元件是否捎带损坏,损坏件全都换新并且操作无误应该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不接 换上保险串灯看下整流桥是不是问题  看下功率管控制脚有无短路  没有换上电容和保险和功率管一 ...

功率管三角都短路了,主要是功率管损坏的原因不清楚

网友B:
更换坏的元件,不装线盘,测试整流后电压是不是300多v,igbt第一脚是否0V,两个电压正常可以加线盘试机
电磁炉放久了0.几U/1200V和5U/400V这两个电容坏导致炸机很正常的
h15r1202和h20r1203前者15A后者20A,两者可以互换,但用15A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坏的元件,不装线盘,测试整流后电压是不是300多v,igbt第一脚是否0V,两个电压正常可以加线盘试机
电 ...

谢谢,不懂电磁炉,基本上就是修过整流桥损坏,功率管损坏的,但是不知道损坏的原因,怕接上元件,再烧了

网友C:
上个电路板全图、看看发热盘什么材质铝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坏的元件,不装线盘,测试整流后电压是不是300多v,igbt第一脚是否0V,两个电压正常可以加线盘试机
电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电路板全图、看看发热盘什么材质铝铜。

板子在办公室,大小和一个5寸手机差不多,风热盘要刮开绝缘漆看吗

楼主:
昨晚拍的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在办公室,大小和一个5寸手机差不多,风热盘要刮开绝缘漆看吗

       你这个是5UF的损坏导致的其他功率原件的损坏,5UF电容是故障源头,更换电容和功率管,注意检查全桥,注意检查功率管的推动部分,有的推动输出后有个18V稳压二极管要特别留意,坏上损坏原件后保险位置接上60W灯泡,如果灯泡只是微量,并且电脑控制部分正常工作,可以接上保险试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拍的图片,不太清楚

   有的人叫你刮什么线盘,这个没有意义,懂的人看一眼就知道了,你这个机器肯定是铝线盘,就是现在的品牌机99%也都是铝的,你这个机器质量是很差的,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用,修好也能用,建议调低功率

网友C:
发热盘连接方式即知大约、和线路板焊接必铝、压接铜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人叫你刮什么线盘,这个没有意义,懂的人看一眼就知道了,你这个机器肯定是铝线盘,就是现在的品 ...

面板触摸板的,我也觉得机器做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盘连接方式即知大约、和线路板焊接必铝、压接铜多。

这是发热盘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管三角都短路了,主要是功率管损坏的原因不清楚

换上吧  2个电容一起换了  串灯维修 没问题  放心  相信自己

网友:
烧IGBT和FUSE的原因估计就是5微发交流旁路电容器冒浆失效所致,换了损坏元件估计就好了,20N的管子可以代换15N 的管子,功率管的电流耐压等参数以大代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吧  2个电容一起换了  串灯维修 没问题  放心  相信自己

已经买了块拆机板,带功率模块,5uf电容,整流桥保险丝,等等,就当练手了

楼主:
换好功率模块,5u电容,保险丝,先不接线盘,串接60w灯泡,加电,正常开机。接线盘,通电也可以开机,同事说回去再加锅试试。同事也是打工的,也不容易。就当练练手了。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力帮忙,谢谢热热心的矿坛朋友

楼主:
整流桥,测量没问题,所以没换,也准备好了配件,功率模块是H20R1203,18v稳压管没有检查

楼主:
同事发来信息,使用正常,表示感谢。其实,应该感谢论坛,感谢论坛的朋友们

网友:
有可能还会炸管,因你不会查比较电路

网友:
有维修的成本可以买个旧的用了,还没有风险,除非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