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磁芯的朋友看看,这样的磁芯能否用于收音机中频?

楼主(2018-05-26):
在天津安X买了几十个中周,准备拆骨架绕中周,店家用的是常见收音机的那种中周,但收到的却不是,而且清一色都是一样的,就是下图的那种,磁帽颜色是蓝色,拆了一个,单一绕组25匝,外壳标记LS0012。有没有朋友熟悉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适合多少频率,自己怎么测试能用的频率范围?能否用来做收音机中周工作在中频?有种上当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安悦也买过一些跟你这一模一样的蓝色磁帽中周。我没有你那么多疑问和顾虑,行与不行不是猜出来的,试试 ...

用0.08的线在这个磁芯上绕了约100圈,配510P电容,用扫频仪调到465KHz,这个绕的中周扫频幅度调到4格,曲线两边比较陡峭,与成品TTF2的中周相比,成品中周在同样条件下是3.2格,两边很平缓,证实了你的分析,用这个磁芯做中周,Q值高,增益高,通频带窄。

网友:
25T应该是6.5M电视伴音中周,当年修CRT电视经常换,记得线圈是25T。

网友:
猜电感量,只有25圈,应该是用在比中频更高的频率,觉得这样的中周磁芯用在中频不合适。

网友:
适合做短波震荡线圈或10.7MHz调频中周

网友:
最好测一下电感量

网友:
在中短波收音机里蓝色应该是短振,比其它颜色频率高。

网友:
量一量25匝的电感量是多少,基本上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刚测了几个的电感量,25匝大约11uh左右。

网友B:
安常理来说,这个中周是用于6.5MC的电视伴音中频的,这个中周是镍锌60的磁芯中周。楼主问可不可以做收音机465千周的中周,我说完全可以!理由有三:

一、早期的收音机465中周也有的是用镍锌60调帽式中周骨架来绕的中周。
二、有的收音机465中周甚至是空芯加铜芯的。
三,如果用来做收音机中周,那么根据要求的电感量绕的圈数要增加,至少要绕185匝以上,电感量可调的范围如果经自己试验圈数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圈数绕得下,这个中周将比普通锰锌中周的性能会更加稳定。Q值会更高些,通频带会更窄些。这是因为普通导磁率越高的磁芯,虽然电感量可以做得大,圈数可以绕得少,但它的稳定性会越低。

相反锰锌的中周骨架也可用于短波振荡线圈的绕制,只是圈数要减少,调感的性能会变得锐利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常理来说,这个中周是用于6.5MC的电视伴音中频的,这个中周是镍锌60的磁芯中周。楼主问可不可以做收音机4 ...

谢谢上面各位老师,等板子做好了,绕几个对比一下。

楼主:
由于两个中周电感量不同,所配谐振电容容量不同,这样对比不知道是否合理?

楼主:
反正也是玩,再次按TTF2的匝数绕了155T,配200P电容扫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还是这个磁芯效果好点,
附扫频图。另外看到xinjun5557的超级上海312获得大赛二等奖,恭喜!

楼主:
用赵本山的话说:不看广告看疗效,效果好就是合理的。

网友:
常用的465KHz中周,是锰锌材料的,具有高磁导率,锰锌铁氧体可用于操作频率低于5MHz的应用场合。镍锌铁氧体(相对于锰锌材料)具有较高的电阻率,损耗小,可用于高频,但磁导率相对较低,用做465KHz中周也可以,但通过直流电(或直流交流复合)容易出现磁饱和,必须加大直径才行。楼上的实验应该接入电路通电来测试,如果Q直还很高,就直用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