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斗801电路图

楼主(2018-05-26):
小弟偶得一台北斗801收音机,可是里面的线都让老鼠给咬坏了,求大神们给找个图纸。谢谢了

楼主:
看来是不好找啊!

网友:
看内部是什么线路程式,再逆向排摸电路,应该能弄好

楼主:
弄好了已经,就是看电路是OTL功放,声音很大,想看看OTL功放部分电路图,谢谢

楼主:
看看哪位大师能把这OTL功放给小弟画出来,谢谢

楼主:
功放部分是两个3DG202一个3AX31一个3BX31,帮忙看看谁有电路图发一份,声音好听及了

网友:
这是硅管机,功放前两个硅管之间有一只电介,说明音量之后有一级单管低放,另一只硅管是功率推动,两只锗管作未级互补功率放大,找相同的功放大致对比一下,应该可以逆向抄板成功

网友:
声音好听是机箱大、喇叭大、无输入输出变压器的缘故。电路很普通,声音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收音机这东西,当图纸看多了,比着电路板安装零件,基本上猜也画出个89不离10吧

网友:
以为是北斗导航,结果是北斗收音机,如果只是外部的线断了,找下对应的地方不难,功放相关的部分只有输入相关的电位器3三根线,输出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