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盘上 如何安装胆管座?

楼主(2018-05-26):
平常可以看到,胆管座安装在底盘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见下图;各种方式有什麽特点呢?

1.管座的固定圈放在底盘上面。
2.管座的固定圈放在底盘下面。
3.管座不固定在底盘上,而是将管座固定在一金属片上,再把这金属片固定在底盘上面。

楼主:
这些方式各有什麽优缺点呢?

第3种  有利于 散热?减震?

网友A:
有些前级管有麦克风效应,感觉如果使用这样的管按第3种安装,安装时在管座和底盘之间还要加弹簧或橡胶垫之类减震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前级管有麦克风效应,感觉如果使用这样的管按第3种安装,安装时在管座和底盘之间还要加弹簧或橡胶垫之 ...

第3种安装 有利于散热吗?

网友B:
安装这些需要看你的审美观点,怎么安装都可以,以前的老式安装也是一样的,只是个人爱好而已,个人观点,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这些需要看你的审美观点,怎么安装都可以,以前的老式安装也是一样的,只是个人爱好而已,个人观点,不必纠 ...

据说EL34烤得底盘很热 是吗?有好办法利于散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EL34烤得底盘很热 是吗?有好办法利于散热吗?

问题都不大,机器本身就是很热,我的805也没有出现什么,KT88放8个小时后整机都到了50度,我没有采用其他散热,以前的老式机器密闭都很严实,个人观点

网友C:
瓷是热的不良导体。比如电烙铁里面的瓷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不大,机器本身就是很热,我的805也没有出现什么,KT88放8个小时后整机都到了50度,我没有采用其他散热 ...

底盘很热 时间长了影响底盘下面的元件,有好办法利于散热吗?我要做一胆机 不希望底盘很热;胆机耗120瓦,但电源牛安200瓦绕制的。。。

网友B:
底版开网孔,上面就用你这个障碍板就没有问题,空气对流可以了呀,热源来自电子管,变压器的温度不高.不用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版开网孔,上面就用你这个障碍板就没有问题,空气对流可以了呀,热源来自电子管,变压器的温度不高.不用担忧.

你说的对,我打算  底版开网孔,然后再用这个障碍板,双管齐下,使空气更好地对流。。。

这个障碍板是放在底盘的上面呢?还是下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瓷是热的不良导体。比如电烙铁里面的瓷管。

是的 瓷的导热不好,绝缘却极佳!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厚铝板或紫铜板做底板,散热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打算  底版开网孔,然后再用这个障碍板,双管齐下,使空气更好地对流。。。

这个障碍板 ...

为了美观放在下面好一些,我只是个人观点,您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3种安装 有利于散热吗?

10楼朋友说的对,空气对流是主要的其他要看自己的审美观。【开的孔必须是底盘上下相通利于客气对流,尤其是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