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式Vcd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26):
如题,新科的多堞VCD机,之前放碟进去能转动但是没声,经过检查是放音的内部音频数模转换电路坏了,但是换了芯片以后问题依旧,该怎么修啊

网友:
上图 之前怎么判断转换电路坏了 上图吧

网友:
前置低放4558

网友:
裕兴电脑VCD.里面可能有3块版吧。1块是游戏版,1块是VCD解压版,1块是CD版。如将那2块版摘掉,就剩CD版,就可以变成1个存CD机了,你可以试一试。仅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