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做的高频,中周线圈是否不用加屏闭?

楼主(2018-05-27):
昨晚试绕FM中周,做好测好,但一加壳就变样了。

网友A:
那就加壳试,加壳测试好的,一装机还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壳试,加壳测试好的,一装机还会变。

上机比加壳影响小,加壳还影响Q值。

网友:
理论上磁环是闭合磁路,可以不加屏蔽,引线短一些就应该是能用的。
但实际情况是高频磁环不好找,损耗大的磁环由于涡流影响,漏感还是有的,当中放增益太高时仍有可能引起自激
中周既可以用调感式,也可以用调容式,固定电感配半可变电容同样能用,电感量差不多就行,也就不必为一个屏蔽罩伤脑筋了

网友:
具体影响表现在?也就是说已经在电路工作正常的磁环变压器,一加屏蔽特性就会变? 如果这样还麻烦了,。我还想自己做一个罩住呢

网友:
王字型中周,同普通TTF2中周一样,外罩可调磁帽,形成闭合磁路,外屏蔽罩可贴近磁帽。调杆中周,外部有一不可调磁帽罩着磁杆绕组,外屏蔽罩也可贴近磁帽。这两种中周体积都可做到很小。磁环漏磁小,要屏蔽罩尺寸相应大些。采用调杆磁芯绕组而没磁环罩着,其屏蔽罩尺寸更应大些,我的方法:绕组外观直径x2.5倍及以上为屏蔽罩尺寸,用黄铜片,闭环筒罩高出绕组高度三分之一,体积比较大,这种做法适用于台式机。

网友:
接着大孔景元老师的补充一点,磁环的磁路虽然是闭合的,但是如果线圈集中在一点,漏感仍然是很大的,只有线圈均匀分布在整个环上,漏感才最小(其实是漏感互相抵消了),所以磁环的性能和绕制的工艺关系很大,产生漏感以后,空间中就有了磁路,你加个罩上去必然影响电感量
再多掰扯两句磁芯吧,现在市场上的磁环,一般都是用于开关电源的“磁粉芯”,为了构成所谓的分布式气隙,防止磁饱和啥的,锰锌的就不提了,几十几百K的工作频率,这还是按照电源的损耗来定的,即使是镍锌材料,也都不超过2Mhz,最多也就只能满足中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