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帕萨特B5想家装DVD导航但是又不想拆了原装音响.有办法做道吗

楼主(2018-05-27):
如题,01年12月上排的车,原车音响是卡带的,用了这么多年一直还很好,现在因为工作原因要经常出远门,所以想家装个DVD导航,但是又不想拆了这原装的高级音响,有办法做到吗

网友:
不拆了原车的卡带机,导航有地方装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音响是不是就是车内的喇叭?换车机和喇叭没关系的啊

网友:
偶尔出门的话可用手机导航,多备根车充线或充电宝就好了,至于专门装导航吗?要是想换成DVD看视频的话,那就把磁带车机取了吧。。

网友:
你换的导航 还真不像你用手呢 不方便 还影响你的开车

网友:
手机导航就可以了,买个点烟器转USB十汽车用的手机支架。

网友:
买个garmin导航,不占地方,不动线路

网友:
我是零三年的宝来,加装的倒车影像,你可以参考一下,在显示器下面固定一三公分宽的铁片,插进中间的空调出风口上边的缝隙里就可以了,既不影响行车视线,又不用拆原车音响,比拆了原车的卡座改装的好用,不用低头就可以看到

网友(2018-07-10):
买单锭伸缩屏的导航装在杂物盒位置,不过b5不是标准双锭尺寸,要稍稍加工一下就好了。

网友:
音箱还是原车的好,导航用手机的好,我的是智能车机,装了流量卡可以看路况的,装了凯立德和百度地图2个APP,不管是反应速度还是路况信息的准确度都不如手机,手机是4G的,智能车机2年前随车买的是3G的,很快就落伍了,手机可以常常换,车机就难折腾了,过了几年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2018-08-11):
大屏手机,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