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热茶炉的原理

楼主(2018-05-27):
各位坛友好,目前自动茶炉家庭用的很多,我这个带一键全自动功能,开机后,按"一键全自动",则茶炉自动向水壶内加水,加水完成后自动加热,如果壶内有水,则直接加热.有一事不明,它是怎样检测到壶内有没有水的呢?只看到壶内有个水温传感器,那只是检测水温的吧?

补充内容 (2018-5-27 13:00):
最佳答案是坛友"lusdlyf"给出的:"这个热传感器保护壳体是和壶体绝缘安装的,它就是水阻感应头",感谢lusdlyf
8

网友A:
这个热传感器保护壳体是和壶体绝缘安装的,它就是水阻感应头

网友B:
好像有见过是检测重量的。

网友C:
可能是检测到温度上升特别快,就知道壶内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检测到温度上升特别快,就知道壶内没水。

应该不是,加温时有个继电器吸合,响声很明显,加水前这个继电器没有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传感器保护壳体是和壶体绝缘安装的,它就是水阻感应头

有道理,因为壶底就这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见过是检测重量的。

我检查过,没发现重量传感器呢.

网友:
烧水壶底正中央一般3个环形触点(中间柱形),这个有5个触点,估计壶底侧边那个就是检测水温和水位的。

最后一道安全保障,温度过高防干烧,环形触点下与发热盘之间应该还有个机械变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查过,没发现重量传感器呢.

不要传感器,一个弹性触点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