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小机,没标,大家看看是否梅花鹿664其中一版本

楼主(2018-05-27):
得一小机,没标,大家看看是否梅花鹿664其中一版本

网友:
大理石纹外壳的664,第一次见!

网友:
不错。楼上正解。

网友A:
和我那台是一样的.传世数量较少.应该是七十年初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台是一样的.传世数量较少.应该是七十年初的产品.

谢谢各位,这种外壳材料是否只在贫困时期采用的。

网友:
玉石纹!及其罕见!!!

网友:
这样颜色的没见过呀!少见的好东西

网友:
东三省做的机子就是靓。

网友B:
这种机器的外壳材料是再生塑料,因为颜色不同的材料不均匀搅拌才形成这种条纹状态。使用这样的工艺确实是为了节约,但不知是否和困难时期的历史背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的外壳材料是再生塑料,因为颜色不同的材料不均匀搅拌才形成这种条纹状态。使用这样的工艺确实是为 ...

看来是需要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