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8-05-27):
个人第一次做胆机,二次高压双250v经6z4pa整流,空载电压350v,网上找资料说一般整流空载比正常电源高10%,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谢了

网友:
空载电压是√2E也就是1.414X250=353.5V。带载电压=1-1.1E。250X1.1=275V。也就是250到275V之间。空载比正常电源高10%没有道理。

网友:
加负荷就降下一些。

楼主:
带负载后280v左右

楼主:
机箱是家里装修剩实木地板头和网上买的4mm铝板,自己买工具开的空

楼主:
开机后噪声比较大,母线接地和星型接地都试了,还是有噪声,原来是6n9+6n8耳放电路,噪声除不掉,又改6n3+6p14还是有噪声,请教各位大师怎样处理?

网友:
灯丝接地怎样处理的?你的接地点有点多。

楼主:
下午继续找问题的原因,改到电压放大阴极电阻地,电位器和输入屏蔽地也分别接到阴极电阻地,噪声小了点

网友:
我做单端都是CLCRC滤波,一点接地,都不能彻底解决交流声,只要距离喇叭20厘米听不到交流声就是我的标准。

楼主:
电位器的接法,哪位前辈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的接法,哪位前辈说说

我是把电位器冷端与接地点直接相连。

楼主:
灯丝6.3一端接地。双3.15中心抽头接地,电源屏蔽地,二次高压0,把它们汇集一点然后接到电压阴极电阻地附近,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6.3一端接地。双3.15中心抽头接地,电源屏蔽地,二次高压0,把它们汇集一点然后接到电压阴极电阻地附近 ...

还有电位器地,电源部分电路上一下。

网友:
做的很规整,内部漂亮!

楼主:
前辈见笑,机箱手工还说的过去,一天做点干了一个多月,看外观还行,可是噪声大,基本没法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6.3一端接地。双3.15中心抽头接地,电源屏蔽地,二次高压0,把它们汇集一点然后接到电压阴极电阻地附近 ...

信号输入是用的屏蔽线吗?

楼主:
是特氟龙镀银屏蔽线

网友:
说实话,电子管灯丝用交流电,想消除交流声是很困难的。最好用直流电好处理。

网友:
插上管就好了。

网友:
做个屏蔽罩,把第一级放大管屏蔽起来。

网友:
整流电路是一个计算公式出来的,空载和带负载的数值是不一样,空载电压高,带负载后电压就会下降到正常值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注意屏蔽,电位器接地,电位器外壳接地。6N3中心柱接地,接到栅极的电阻500K引线尽力短。喇叭负反馈到阴极电阻好像没有,接入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6Z4PA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5Z3吧?

网友:
加一级电子滤波

楼主:
对不起,打错字了是5Z4PA
海版主,我就是插上管子有大噪声,不插管很安静,32欧姆耳机听,基本没噪声,

楼主:
有没有抚顺或沈阳的大师帮忙现场给看看,给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