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取锈罗丝的妙方法,不用泡油啥的,

楼主(2018-05-27):
用zvs感应加热先搔一搔他就行,截个图给大伙儿参考下

网友A:
造物小百科中也有类似的方法

网友B:
铜管是不是需要接水管冷却?

网友:
好方法,需要强大的高频电源。

网友C:
楼主的器械高大上,这么干需要多少安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器械高大上,这么干需要多少安倍电流?

我是搬砖工,我也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物小百科中也有类似的方法

是的,网上摘的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管是不是需要接水管冷却?

电磁感应原理,铜管温度不高

网友E:
最好把高频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
原理是热胀冷缩,加热方法有很多,这么高大上一般人用不了

网友:
好是好,但配备zvs感应加热也不易

网友F:
早在1978年,我用一个变压器,输出多少伏忘记了,约莫在20V左右,找一个1号电池的碳棒,用导电夹子夹住,接上电源的一端,另一端接螺丝,喔,轻轻一触,一会就红了,等冷却后很容易取下。

网友:
这办法好,遇到时用的上。

网友:
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把高频电路发上来看看

百度里面搜ZVS,一大把就出来了。

网友:
在工地或现场拆不下来的螺丝基本上用氧焊一烤就下了!!经常这么拆螺丝!

网友:
这种方法使用范围有限

网友:
其实拆修大的机械设备锈蚀的螺栓,我们先一般用WD-40松动剂进行喷,来浸泡使锈蚀不严重的螺栓,用电动冲击扳手都能很好拆下,对锈蚀严重的,我们一般使用氧气乙炔烧一下,把锈块烧散去除水份,用扳手就能轻松取下。

网友:
还是用一支大功率电烙铁试一试方便

网友:
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
如果螺丝离开盖处不远,可用起子伸进去拨动螺丝与螺丝座,我的小收录机就是这样做的,不是锈而是跟塑料咬住了

网友:
方法好,家伙有点麻烦,不如用焊炬来得快。

网友:
高频加热办法挺好,过去用气焊烧过,尤其卸拧在铁件螺丝特别见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感应原理,铜管温度不高

小功率短时间用可能不用循环水冷却,一般长时间使用的铜管都有循环水冷却,有的还配了冷水机。

网友:
能拿得动的一般都是用煤气灶烤一下就行

网友:
有的罗丝。在眀处。也可用榔头敲打几下。再用眼睛扳子,卸下。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早在1978年,我用一个变压器,输出多少伏忘记了,约莫在20V左右,找一个1号电池的碳棒,用导电夹子夹住,接 ...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得非常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得非常大才行

100W的就可以了,因为是间歇使用的,等变压器发热,螺丝已经烧好了。

网友:
这神器不错,感觉高大上,但要配备也不易,再加上螺丝有大小,使用不太方便。

网友:
点焊机输出接上5秒变红。

网友:
楼主只机器功率多少瓦,买一台多少钱

网友:
能不能用220v电的

网友(2018-06-26):
方法很好,大多是用电钻钻螺丝。

网友:
你这螺丝那么大  加热 行  小螺丝 有什么方法。。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