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栅极其中一声道改锥碰无感应噪声,怎样解决?

楼主(2018-05-27):
本人小白,请教功率栅极其中一声道改锥碰无感应噪声,阳压238v和阳流42ma,哪出来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发个图吧,依图说事,才能说到点子上,起码也可提供几个可能性。

网友:
先别供电,检查其栅极对地电阻值,可能用错栅极电阻(很小)、或是接栅极的线对地短路、管座问题。

网友:
把电路做成这个样子,不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先把习惯改过来吧------不好习惯下的问题没人能解答完。

网友:
是否先把两声道的管换一下看是管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谢谢前辈解答,1、线乱是临时搭接,先前的6n9+6n8布线规整,但噪音巨大。
                     2、电阻小或短路我再仔细查查。

楼主:
参考是这个电路,在本坛子找的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大多都是接错线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耳机插座一声道碰地。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