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老人用的收音机

楼主(2018-05-27):
如题:家住农村,所以要信号好;频段最好多些;供电可以干电池也可以充电电池。最好是结实耐用型的。
如果有老旧或改装的也可以考虑,需要满足上述要求。

网友:
依我看,市场的收音机都不适合老人。老红灯711缺调频,高性能多波段机适合懂点收音机原理的老人,袖珍机声音又太小。一般老人最适合使用的应该操作简单的收音机,比如以前那种一个音量纽,另一个调台,后方大纽调中、短,喇叭5吋,许多老人只会打开音量电位器调声音大小,再调电台,这类老人适合使用老电子机,德生R404、R308。稍懂点无线电可选德生R9700DX,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一款类似R9700DX性能的台式机,因为老人耳背,需要音量要大些,功率相当于红灯711机,而音色要高音足点,声音尖一点,这也是近几年为老人修了几百台机器的一点体会

网友:
搞台BCL3000 类是的

网友:
有些带插卡播放的老人调频中波机,充电式的那种。

网友:
带老人家去商店,亲自看看,试试,老人家喜欢那个就买哪个。

网友:
我喜欢带调频,调幅,插卡,蓝牙,6寸喇叭,体积大的,木壳收音机。

楼主:
谢谢热心的各位,尤其感谢老夫闲看!!

网友:
我希望的收音机,体积一定要大,木壳,要六寸-6.5寸喇叭,输出功率十瓦左右,中波灵敏度0.5MV,调频5微伏以下,具有USB,蓝牙,CD磁带,电唱。

网友:
德生r304,或者熊猫t16,t26

网友:
四喇叭的老收录机就适合老人,又能台式又能拎来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