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蓝屏

楼主(2018-05-27):
同事的笔记本电脑蓝屏,代码7F;安全模式可以正常使用。
鲁大师检测不出内存和显示器的信息,内存只显示4G,没有其它信息;
怀疑是买到组装机器,且内存和显示屏有问题。
他的内存和我电脑内存互换装上都不能开机。
是需要重装系统还是换内存?

网友:
2楼正确,高频能兼容低频 ,自动降频 ,驱动程序有问题也蓝屏,卸了就好了

网友:
蓝屏,先安装下系统,看能恢复不

网友:
硬盘,内存,都有可能的

网友:
计算机毛病的处理遵循先软件后硬件的程序。先重装系统,如果解决了就是软件问题,否则检查硬件排除相关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改成XP蓝屏更快,不过还没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