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42吋液晶电视故障求助

楼主(2018-05-27):
家用的一台长虹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有伴音,有背光,无图像。请教维修思路,谢谢。
该机型号是UD42C6000iD

补充内容 (2018-5-28 04:34):
另外关机半小时后再开机可以正常几十秒的时间然后再次出现故障。

补充内容 (2018-5-28 10:46):
今天打开后盖开机,十分钟左右故障再现,查逻辑板D702明显过热,下一步搞清楚该管型号,更换试试看。

补充内容 (2018-5-28 15:01):
放弃维修逻辑板,邮购换新板。

补充内容 (2018-5-30 17:16):
今天拿到新逻辑板装上后画面上下抖动,多方咨询确认新板有问题,联系客服同意换货,并说我是该批产品第三个中彩的,无语了,卖逻辑板没测试就给用户发货了。

网友:
逻辑板玩了

网友:
没有图像 屏幕是什么样的  上图  是黑的还是微白还是什么

网友:
伴音正常,背光亮就是常说的灰屏故障。这情况电源和背光电路是正常的,主板和逻辑板都有可能造成这毛病,不好简单判断是哪的问题。先测量屏供电,然后测LVDS信号,这是很关键的数据,先弄清楚是不是正常再说。业余情况下不大可能有测屏仪,不能一步到位判断是主板或逻辑板如屏供电和LVDS基本正常可换块逻辑板试试

网友:
可能逻辑板或屏问题

楼主:
这是逻辑板部分照片。下一步搞清楚该二极管型号,更换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