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8-05-27):
一台老的工控机里面有一张CAN卡,是ISA接口的,现在想升级这台工控机,带ISA的主板很少了,想问一下坛里的大师,CAN卡可以更换吗,比如说换成PCI接口的或者USB接口的。

网友:
算古董了,目前在用的估计没有那么个接口了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可以互换,这是sja1000控制器的,使用NXP、microchip的CAN芯片基本都可以用。芯唐的需要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一样可以互换,这是sja1000控制器的,使用NXP、microchip的CAN芯片基本都可以用。芯唐的需要调参数。

谢谢朋友,研华的PCI-1680U可以替换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研华的PCI-1680U可以替换它吗?

这个也是sja1000控制器,最好看看卡的sdk资料,确保2个卡的参数设置接口一样就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