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120V电子管收音机 怎么改220v

楼主(2018-05-28):
我有台进口电子管收音机原来120v的 变压器坏了 可以像图片那样直接接个插头改220V的吗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这时变压器成为灯丝变压器,机器成为热底盘收音机。必须注意安全,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才可以使用。
1)把桥式整流改为半波整流。2)把底盘接单相三孔插头的中心插片(市电的接地保护),如果你家空气开关出现跳闸现象就舍去此步。3)舍去上步这时中心插片作为定位片,使市电的零线始终接机器的地(底盘)。4)加一电阻串联一氖泡接电源的零线做零线断路指示,一旦零线断路带电氖泡亮,正常不亮。5)外露的金属部分都用电工绝缘胶带覆盖。特别是旋钮的金属部分包括顶丝,天线。
可以参考如下的热底盘收音机根据原理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告诉你,不能。

  原来这种变压器 淘宝搜索没有卖 不知道怎么办       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变压器 小白一个求教 谢谢

网友:
像你所说直接接入220V市电,绝对不可以,安全要紧!办法有二:1,到交易区求购一个差不多参数的二手牛;2,或者自己绕一个,也不难。

网友:
拆掉重绕。。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安全第一

网友:
变压器初级线圈坏了吗?从理论上讲,这样接可以用,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用别的方法吧。

网友:
你可以淘一台废旧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电压是区别不大的

网友:
可以找崇州恒达电子厂绕一个,你可以提供设计图纸,初级,次级电压由你定。

网友:
马云家里找一找,应该有合用的......

网友:
去淘宝搜220转110,多的很。

网友:
        不能这样接,这样接等于把市电接入收音机,很危险,生命危险,还是买一个国产二手电源变压器,安全。

网友:
像这种进口原装机,最好不要去动原来的东西。马云家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便宜又好用。

网友:
直接买个调压器算了。

网友:
鉴于楼主是小白,先告诉你这么做不成,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如果你想踏下心来深究一下有关电的知识,再看此贴子里那一大堆阐述理论的部分。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想死就接吧

网友:
按原来尺寸和次级电压要求订做一个初级220或230v的。我也为大力宝订了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和帮助    最后一个问题准备去找人定做一个是用隔离的变压器还是自耦的呢

网友:
强烈反对这样改造,直接变成热底盘非常危险。换个定制变压器,或者像前面说的买个220转110伏变压器,机器接到110v输出上面,省事又安全。

网友:
不能直接接市电,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和帮助    最后一个问题准备去找人定做一个是用隔离的变压器还是自耦的呢

绕线机坏了,否则我给你做一只。

网友:
支持版主老师的方法,早期的高淳头电子管音频放大器高压电路就有运用,去掉了隔离变压后直接接市电,属热底盘接地,确实要按照 老师说的方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机坏了,否则我给你做一只。

老铁感谢您  你们帮我解决问题已经感激不尽了 论坛热心朋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这时变压器成为灯丝变压器,机器成为热底盘收音机。必须注意安全,采取必要安全措施才可 ...

  感谢版主热心解答 受益匪浅

网友:
定制个电源牛也不是很贵

网友:
还是加接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吧,自耦的就可,也不贵!热底盘要不得!

网友:
既然并雅琪坏了,那重绕的时候,就把初级加一倍圈数,绕成220V的,不就完事了,还去想什么110V。

网友:
危险!买个二手的老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也就50左右,何必冒风险?不改线路就淘个220转110变压器也不贵。不要为几十块钱冒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和帮助    最后一个问题准备去找人定做一个是用隔离的变压器还是自耦的呢

自耦的体积要小一点的,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坏了自己绕不了,就换一个220V输入的完了。二手的也就几十元。

网友:
马云家有定制牛的,就是价格能不能接受的问题了

网友:
不能那样接线,大家都说了不安全,变压器可以定做也可以在论团里收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这么做是没问题,但是机器本身不悬浮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接入了市电了,这样如果站在地上手碰到底盘就有可能漏电。当然了,实验我是做过的,北方干燥的地板砖上,站在地上摸电线没事儿,不过这仅仅是北方而且是干燥的情况,属于作死实验。从其它方面说收音机是木头壳,绝缘旋钮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凡事以防万一,我不能给你承诺绝对安全,但是这么改装没问题。按照于老师说的,提前测量好,买个三孔插座,保证火线总是接到电子管屏极,零线在底盘上,这样收音机相对安全,只要不是开机的时候伸手到底盘下乱摸,那是绝对安全的。

网友:
这种做法倒是可以不过太危险不要拿生命开玩笑!!!直接绕一个也不费事

网友:
重绕初级线圈,次级的线拆下保留,初级绕好后绕保留下来的次级线,我的很多110V的电源变压器都重绕初级线圈。

网友:
没有绕线机,我也可以手工绕线!当然一个早上才能绕好!

网友:
买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跟买一个220V次级有灯丝、高压绕组的价格也差不多,而且两个变压器的电源损耗还加大,不如直接买个二手五灯机变压器改装电源部分。

网友:
可以用的,于版都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非得费那个劲?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不就得了,现在也不贵。最好的就是买个丰澄的,没声音,发热量小。当然,功率必须得有富余。

网友:
直接接肯定是不行的  可以买个隔离变压器 ,也就是220进220处

网友:
买个报废麻将机上的变压器220/110V刚好用于你机器上,加之各地230V上转为115V上。

网友:
底板带电。当年日本侵华时的华北-1、华北-2型就是那样。中国人命不值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