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4直流稳压电源指针电压表显示问题

楼主(2018-05-28):
一台PS-304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正常,但是指针电压电流表显示不准确,当调节旋钮转到最大时,指针只能到12V,实际电压为16V,请问各位老师,分析应该是哪的问题、如好检修?谢谢。

网友:
我估计是电压调节辅助电位器的问题,应该是接触不好。

网友:
调节表头串联的电阻. 不要调节其它部分可调电阻.

如果调节此电阻,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低,先测量此时电阻大小,另外并上一个3~5倍的电阻再调节(或者换更小一点的可调电阻)
如果调节此电阻,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高,测量此时电阻大小,串联一个1/3~1/5的电阻再调节.

楼主:
谢谢FGS、jforu两位老师,我再按你们的方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