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线径

楼主(2018-05-28):
各位老师,胆机电源变压器输出250V,300MA,用线径0.38的对吗?我是用这个方法算的,不知对否:0.3MA开根后乘以0.7等0.38.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表更省事儿。

网友B:
变压器窗口够的情况下,线径越大越好,可降低铜损,提高变压器性能。

网友C:
变压器的线经一般按每平方毫米2.5安培到3安培之间,你的电流是300毫安,线经0.1平方毫米即可,换算成直径0.18毫米即可,你用0.38的漆包线太粗了,变压器窗口绕不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线经一般按每平方毫米2.5安培到3安培之间,你的电流是300毫安,线经0.1平方毫米即可,换算成直径0. ...

      朋友,你怎么算的,0.18的线凭经验都不够100毫安,别误导他人了。

网友:
没有问题。一般可以查表,简洁,方便。

网友:
查表0.18只有50多M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怎么算的,0.18的线凭经验都不够100毫安,别误导他人了。

不好意思,算错了

网友E:
我记得普通六灯电子管机初级是0.21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线经一般按每平方毫米2.5安培到3安培之间,你的电流是300毫安,线经0.1平方毫米即可,换算成直径0. ...

0.38肯定太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算错了

刚才算错了,0.18是漆包线的半径,当成直径了,楼主应该用0.36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窗口够的情况下,线径越大越好,可降低铜损,提高变压器性能。

这为坛友说的对!
自己用的东西
安全稳定是第一位!
我说用到0.4mm都不为过
铁心不够可以放大嘛
自己用的东西
怎么能学Js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算错了,0.18是漆包线的半径,当成直径了,楼主应该用0.36的漆包线。

嗯,0.36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表更省事儿。

这图好,感谢收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心里有数了,感谢大家

建议查表以后根据表上的数据选用线径就可以,自己缠变压器的话,好好计算计算,尽量做的紧凑一些,把变压器做的刚刚好不但需要学问和经验,也需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查表以后根据表上的数据选用线径就可以,自己缠变压器的话,好好计算计算,尽量做的紧凑一些,把变压 ...

是的,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普通六灯电子管机初级是0.21的漆包线。

你记错了,普通普通六灯电子管机初级是0.31的漆包线。

网友G:
按电流计算线径就行了,灯丝指示灯类电阻性负载取3安/平方毫米,高压绕组由于整流电流是脉动电流,铜损较高,脉动电流持续越短,铜损越大,半导体二极管、优质大滤波电容取1.7-1.8安/平方毫米,真空管全波电容输入滤波取2安/平方毫米,真空管全波电感输入滤波取2.5安/平方毫米
合理利用变压器空档,导线面积该大的大,该小的小,在保证空档占空比的情况下做好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电流计算线径就行了,灯丝指示灯类电阻性负载取3安/平方毫米,高压绕组由于整流电流是脉动电流,铜损较高 ...

学习了,感谢

网友H:
也查另一种表格。电流密度按2.5A/mm平方。载流量0.284A铜线直径0.38mm;载流量0.325A铜线直径0.41mm。上面是不包括漆皮厚度。供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查另一种表格。电流密度按2.5A/mm平方。载流量0.284A铜线直径0.38mm;载流量0.325A铜线直径0.41mm。上面 ...

谢谢于老师,我就是用的0.41的线径。大点保险,

网友:
0.35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算啊,我一般都是查表。

网友:
0.33至0.35MM纯线径最好,保留铁芯窗口与线包空气对流散热。有些窗口绕得满满的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