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分立FM调频收音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5-28):
坛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分立FM电路, 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请老师解答一下.

如图红圈, 为什么都串电阻在中周初级, 有什么作用

如图蓝圈, 中短波混频都是在射极输入, 这样在基极输入感觉是拍频了.

如图橙圈, 第一级中周为什么不抽头接入, 其它级都是抽头接入的.

另外为什么中放不使用共射共基级联中放, 感觉共射增益太少.

最后想问问, 这电路都是用硅管了, 但还是使用分压偏置, 能简化为一般偏置吗?

第一次玩分立FM, 问题有点多!!

网友:
红圈电阻是给三极管输出回路直流偏置用

网友A:
红圈的电阻是起衰减作用,防止电路产生自激振荡。橙圈不抽头是因为这一级需要较大的中频带宽。混频方式我觉得基极注入没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电阻是起衰减作用,防止电路产生自激振荡。橙圈不抽头是因为这一级需要较大的中频带宽。混频方式我觉 ...

FM感觉思路跟中短波就是不一样, 中放可以尽量多级数, 但级间放大增益要求不高, 中放带宽放第一,增益其次.

网友B:
1,中放管集电极串电阻,是为了降低增益,避免自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装与不装这个电阻。

2,混频电路,本振信号是从基极注入,还是从发射极注入,都是为了利用混频管工作在非线性区实现差拍,
基极注入,所需要的本振功率小一些,发射极注入需要的本振功率大一些,基极注入的缺点是:接收信号对本振的牵引效应比发射极注入大型,同时基极注入的本振信号泄露也大一些。

3,中放采用共射共基也是可以的,这个电路不采用的原因很简单,是设计的思维定势问题,就像经典的中波六管机,为什么不多用三极管?

就是为了节俭和调试简单,毕竟那个年代的三极管的成本,比起现在高的不是一点儿半点,那时一个三极管的价格可能等于一个人一月的工资,所以要尽量的节省,还有就是共射共基的工作点调试比一个三极管的要麻烦一些。

以前电路的设计思路就是:能用一个三极管完成的工作,绝不使用两个三极管,君不见那些费尽心思的来复再生电路,不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三极管的效能吗?

自己做的话,现在三极管已经不值钱了,为了提高性能,多用一些三极管,也无所谓的,自己满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中放管集电极串电阻,是为了降低增益,避免自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装与不装这个电阻。

2,混频电 ...

感觉这电路太经典, 所以才研究., 不过好像还保留了锗管的影子, 分压偏置, 中和电容.

网友C:
调试晶体管FM的最大难点似乎在于不能用示波器直接看到波形,只能靠近观察.
另外,如果装配不合理,分布电容影响比较大.就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压偏置是最简单的稳定基极工作点的方法,不用分压偏置你想用什么偏置?用稳压管?

现在的硅管没这个必要吧,不过從前的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晶体管FM的最大难点似乎在于不能用示波器直接看到波形,只能靠近观察.
另外,如果装配不合理,分布电容影 ...

这很好,我在探头前绕个3,4圈的线圈,几里米都能感应到信号。

网友E:
工作频率10.7M时,集电极与中周之间串一只固定电阻具有隔离作用,100至220欧在10.7MM时是个不小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频率10.7M时,集电极与中周之间串一只固定电阻具有隔离作用,100至220欧在10.7MM时是个不小的阻值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这是共射, 极间电容对LC回路影响大, 主要起格离作用, 应该不是起衰减的, 因为放大量本来就不大.

网友F:
还等效增加了输出电阻,对不?减轻了bc结的电容效应。该阻值最好大于容抗的几倍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等效增加了输出电阻,对不?减轻了bc结的电容效应。该阻值最好大于容抗的几倍才好

老电路就是学问多, 不过用现在设计思路是, 能用多一个管子都不用多一个电阻电容。

网友:
这个图里面的R4,红色圈里面的,什么用??   共基极电路啊

另:一下是我理解,不知对否?

不管锗管硅管,都需要稳定的偏置。说起来,这是最重要的,要不指标无法保证。

我记得好像电视机里面的偏置都很正规,收音机里面就差的很多。好的收音机我也没见过,见的都是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