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8-05-28):
想买个5位半或6位半的台表,看了一下福禄克8808,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看了二手34401A,可以电流测量只有3A,passw掉了,价格3000以下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先搞清楚使用目的,再选表!

网友:
感觉楼主起步很高的,,

网友:
福禄克8840a,三四百元,测电压电阻很好用,分立件好维修,不开壳校准,实惠。

网友(2023-03-10):
我个人认为你的要求,不对,5 1/2或者6 1/2位的台式万用表,重要的参数是精度。测交直流电压、电阻、阻抗、通断/二极管这几项参数的精度高就可以了,至于什么可以测频率的之类的,可以用就好,而对于测大电流还要精度好的,基本都是钳表了,价格也很贵,而那些什么功能都想有,的建议还是三思。比如说测电容电感电阻的,精度最好的是用数字电桥测,毕竟起点都不一样。在比如说测大电流只有用钳式电流表测。所以说你买台式表的目的是什么,对精度的要求如何,
比如说我本人吧,我平时修电路用的就是一个三位半的小数字表,只有测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和电阻、二极管/通断的表,而在家修电器就不一样了,用的是台式5 1/2位的万用电表,还要有数字电桥,示波器。
所以说致家具的目的是用的,用的基本要求是够实惠,也够用。

网友:
你觉得五位半六位半测个大电流就比手持表好多少?

网友:
台表省电精度高,电流么看情况

网友:
其实一个3位半的几十元的万用表,一台示波器就够90%的电工人员使用了。大电流要么钳形表,要么自己用霍尔传感器接毫伏表

网友:
俺有一台8808A,规格书和宣传页上看得到的俺就不重复了。

最明显的优点,8808A做工用料很好,对得起Fluke的牌子。

俺用起来最不舒服的地方,是自动换档的速度不如俺用过的其它的台式表高位表,也就是手持表的水平,甚至感觉还不如某些手持表快!

网友(2023-04-11):
二手,半宽,这必须选34401A嘛,台表要测大电流干什么,用炮灰表测电流。

网友:
2023年,二手500内能买到什么好的万用表呢?

网友:
我选择34401A要的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