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胆前级6j1电压放大电路

楼主(2018-05-28):
想制作用6j1推6n5p单端胆机。求6j1胆前级电压放大电路,谢谢。这个论坛有这么多热心肠的朋友,真是给力,学习了不少,热爱胆艺!

网友:
要看6N5P的推动电压是多少,6J1无法输出那么高的电压,可以用6N8P,前面加一级6J1。

楼主:
6n5p推动电压是60v

网友:
6J1正常电源电压是120V,负载电感是可以输出60V电压的,如果用阻容耦合,只有提高电源电压到250V,屏极电阻压降到屏极120V,估计可以。

网友:
但是6J1三极管接法放大倍数在20左右,此时输入电压将达到3V,如果是标准接法,频响又掐脖子。

网友:
6N5这种深负压低压供电的也只能是6J12345这种标准接法可以获得60V摆幅了,三极管接法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6j1五级管接法求图

网友(2021-01-25):
电子管手册上有图

网友:
这个 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跟6J1太认真,和6N5也不般配
反正是打俩眼,准备上6N8 6J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