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业余无、线电手册》上移相单边带射机中频接音频在没有说话时,射频输出...

楼主(2018-05-28):
制作《业余无线电手册》上移相单边带射机,混频器是TUF一1SM中频接音频在没有说话时,射频输出却有很大的信号频率是本振的频率,我试着接上功放竞然有6,7瓦的输出按理不应该呀!检查电路没问题,百思不解,望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双平衡混频器在只有一个端口有信号的情况下,其他两个端口应无信号,因三个端口是互相隔离的,但现在是有信号还很强,切断中频端口的音频信号,还是一样,请大师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混频器中坏了一个管子,或者半边绕组内部断路或短路,都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我换了AD一1一24试也一样,现在问题是能够正常调制,用收讯机能收到ssB讯号,就是不说话也有很大讯号出来容易对其他电台选成干拢。

楼主:
现在搞得焦头烂额也搞不好,难道有分布电容窜过去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应该有那么强呀!接入功放都有7,8瓦的输出!电路图上传不了说图片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

用扫频仪看看输出信号的频率,示波器也行啊,信号这么高?

电路,你就是用windows的图画软件画,也画出来了。文件很小。

楼主:
没有大师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我诚意不够?业余爱好者就是这点最难,遇到问题无法解决又无人商量,请教,要想学习一门技术难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大师们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我诚意不够?业余爱好者就是这点最难,遇到问题无法解决又无人商量,请 ...

本坛禁止聊这些,你到这问问,www.hellocq.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禁止聊这些,你到这问问,www.hellocq.net

那个论坛无法注册呀!不知怎样才能注册成功!

网友:
有自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