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乱改表之MF47指针万用表20k升级200k测试中!

楼主(2018-05-28):
作为试验,我们选择了非常常见的MF47指针万用表,

改装后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计划中的改装目的:
1,灵敏度提高了10倍。
2,2500V插孔改为x100k档。
3,表笔插座改为无缝铜管,表笔接触更好。
4,开机后延时十五分钟自动关机,不用担心耗电问题。
5,声或光提示仪表正在工作。
6,使用方法和原机相同,各档位功能保持和原机一致。
7,关机时延时五秒显示内部电池电压值。使用者可以
判断电池的剩余电量。
8,供电电压范围1.90V-10.0V,可自由选择二节五号或
七号电池,也可以用锂电池,还可以用普通9V电池供电。

下面是打样回来的电路板,

新安装的无缝铜管对比图,

先安装部分元件测试一下再说,主要功能都在电路板上完
成,外部只有几根连接线,内部图如下:

网友A:
欧姆档应该改成3V供电。

楼主:
10V档测试某8.3V电池,电流只有4.15uA,这样满偏电流就是5uA。

x10k档满偏电流为7.6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档应该改成3V供电。

原机电池位只能安装一只电池。

想改成3V供电其实也很容易,可以安装五号的铁锂电池,
再改一下相关的电阻匹配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想要我
的电路板自己改装,我可以做一个相关的改装教程。

网友A:
3V供电是为了测试LED方便,47表要改电路,首先要有个线性好的表头,没好表头电路再高级也是枉然。这是国产表头的软肋。有好的表头我也想尝试一下。有源指针表我有63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供电是为了测试LED方便,47表要改电路,首先要有个线性好的表头,没好表头电路再高级也是枉然。这是国产 ...

因为我加入了单片机,所以我打算用单片机修正表头的非线性问题。
这是下一步的计划。

预告一下,接下来我会测试MF47C改的0.5uA@10mV,到时候可来看看。

网友:
厉害呀!!!!楼主为了精度手段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膜拜中。。。。。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改造后提高了灵敏度(超过MF10),提高了输入阻抗,增加了100K档,非常实用。

楼主:
x10k档测试1M欧电阻效果图:
内阻1M欧的数字表上电压为1.09V,可以推算出指针表内欧姆档
电池电压约为1.25V(我用的是普通充电电池)。

x10k档测试10M欧电阻效果图:

楼主:
下面开始加装x100k档,网购的升压板,输出电压调到9.0V-15.0V之间,
超出此范围可能会不能调零。

我这里调到了12.5V左右,加上1.25V将近14V,差不多了。最重要的是
串联其中的电阻必须为1485k欧(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阻值的来历),我用
了三个电阻来得到这个阻值1M+470k+15k,也可以是1M2+270k+15k。
再接到那个2500V插孔就可以了。升压板接好线并用胶布包一下,整机
也改由二节七号电池供电:

如果测试成功了的话,这个升压小板会被集成到主电路板上,再也不需要
这样改装了,当然2500V的测量功能也就没有了。

楼主:
加装升压板后测试了一下10M欧电阻,请注意测试方法:
主档位开关必须是x10k位置,黑表笔插入2500V插孔
红表笔是常规的接法(插入原红色“+”号插孔),图上数字表
显示11.78V,占了指针表的43格,可以计算出总的测试电
压为13.7V,和之前的数值一致。这样看来,这个x100k档
是很成功的。

网友:
楼主我喜欢指针表,但现在只用玩具表。

建议
1、电阻档 3V  或单独搞个3V 二极导通档 会叫的(主流)
2、有源表起码能测交流毫伏 ,这个太实用了(,波纹、估测ESR、指针表无频率和占空比跑交流小信号也靠它了)

其它要简单保持原样或许比数表强:低内阻电压档抗干扰更好等等,

楼主:
建议
1、电阻档 3V  或单独搞个3V 二极导通档 会叫的(主流)
2、有源表起码能测交流毫伏 ,这个太实用了(,波纹、估测ESR、指针表无频率和占空比跑交流小信号也靠它了)
其它保持要简单保持原样或许比数表强:低内阻电压档抗干扰更好等等,

欧姆档先暂时按原版1.5V做。有需要的用户也可以自己改。
欧姆档改3V是很容易的,单节的二号电池位可以安装五号的铁
锂电池,再改几只电阻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会有改装教程。

蜂鸣档主要受限于此表的档位标牌,所以没有设计进去。下一版,
我们会用MF47C改装成0.5uA@10mV的,然后就有蜂鸣档了。

交流毫伏档的话也是受限于外壳,这个要等以后新开模具的时候
才会考虑了。当然也可以考虑做一个单独的指针毫伏表。

如果你觉得内阻太高了会有干扰那你就错了,我的表直流毫伏档
单根表笔接触交流火线,表针纹丝不动,这方面我们自认为做的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
1、电阻档 3V  或单独搞个3V 二极导通档 会叫的(主流)
2、有源表起码能测交流毫伏 ,这个太实用 ...

低内阻电压档,我指的是交流电压,现在主流是VFC、低通等,但指针表改起来吃了。所交流电压档或许不改会好点(毕竟你这改装的能卖价格?能省就省) 怪我没说明

电阻也是,如保留原来1.5V的(许多人喜欢),另外取消一个搞二极导通3V。这样或许更好。

你这改能全部推翻,成本更高。个人认为,指针无源表,取消一二个档位,加二极导通档和ACV毫伏档最要紧(这也是无源表没有的和不能的)

网友:
祝你改的成功,我也喜欢用,200元我会买的。超过200元,我450元买三和7000

有点要提醒:在今天你改的再好,也就是坛里我们这些指针表党喜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