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电机

楼主(2018-05-28):
窗口电机也就是贝迪尼窗口电机,线圈像一个窗口上面放一个电机转子。我做的这个是两磁极的转子,转速较高,用示波器测了转速,转速达到了两万八千多转。为了防止高速下磁极脱胶飞出来,磁极用细电线绑扎后再用AB胶涂复。

网友:
28000转?没轴承冒烟了吗?

网友A:
这样只是测驱动的频率吧,这样的转子有可能达到两万多转?怎么保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是测驱动的频率吧,这样的转子有可能达到两万多转?怎么保证平衡?

磁极经过线圈给驱动管基极提供一个脉冲,那么这个两磁极转一圈给出两个脉冲。测得的频率除以2再乘以60就是该电机的每分钟转速。小质量的转子平衡差点问题不大。

网友:
黑科技啊
窗口电机,我一看还以为是放窗口上的风扇电机呢?